掉蛋的 亚拓450L 尾波箱座没的单买的。。。

楼主(2014-12-17):
亚拓尾波箱座 一个孔位滑丝了 !也没有副厂的代用 ,要换的话整个450L 尾波箱 两百多元! 真掉蛋

网友A:
什么位置滑丝啊?都可以用别的办法的

网友:
长螺丝加螺帽

楼主:
没用 洞洞都没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位置滑丝啊?都可以用别的办法的

铝白色的那个 尾波箱座。 座的尺寸和 450PRO 不一样的   450L 小一点 所以不能用 飞越 富丽。。XX  代替

网友:
直接AB胶粘上飞就妥了,呵呵~

下次再坏就整个换掉好了

网友:
没牙用螺帽嘛,上图片看看哪个位置。

网友B:
尾波箱固定座?怎么没有,飞耐克斯的就可以,我断过螺丝,换过

网友:
尾波座的螺丝都是可以用长螺丝加螺母上紧的

网友:
飞魔士配件有单卖这个的,几十块一个,可以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箱固定座?怎么没有,飞耐克斯的就可以,我断过螺丝,换过

450L 尾波箱座  和 PRO 是不一样的  PRO 的山寨一大把  多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0L 尾波箱座  和 PRO 是不一样的  PRO 的山寨一大把  多的是

如果你是亚拓450l那就买菲奈科斯尾波箱固定座就没错,我换过还能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亚拓450l那就买菲奈科斯尾波箱固定座就没错,我换过还能有错

一样的吗  我没找到呢  飞耐是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吗  我没找到呢  飞耐是吗 ?

当然能,我买了两个,完全没问题,不好意思,说错了牌子,是飞魔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我买了两个,完全没问题,不好意思,说错了牌子,是飞魔士!!!

谢谢 !这个不能用的  只要尺寸和亚拓450PRO 一样的  都不行

网友:
我要怎么说你才信!!!!我买了用了,还不行?!难道我是山寨亚拓450L!!!
真掉蛋!!!!你买了不能用我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不能用的  只要尺寸和亚拓450PRO 一样的  都不行

你手上一把山寨配件,估计都是飞跃,飞越确实和亚拓尾波箱是不兼容的,波箱侧板的螺丝位不同!富丽和飞魔士几乎是完全山寨亚拓的尺寸!450L的尾垂螺丝断了,换上飞魔士严丝合缝!买了两,还剩下一个,450L已出!

网友:
上面飞魔士那个是450PRO V2的尾波固定座,与450L是一样的通用,   450PRO那种老款配件用不起,别买老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不能用的  只要尺寸和亚拓450PRO 一样的  都不行

而且亚拓pro和450L尾波箱完全一样,整个尾波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亚拓pro和450L尾波箱完全一样,整个尾波都通用!

感谢! 已经买了一个 呵呵

网友:
我认识你。

楼主:
你认识我 就多个MA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识我 就多个MA 吗?

掉蛋

网友:
找一个自攻丝,重新做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