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到10.80V再充电很快到12.6V

楼主(2014-12-17):
早上飞直鸡,两个3S锂
电池
用到10.80V,就收起来上班,晚上再充电很快到12.6V了,只几秒就12.6V,我是B6 1C充电,不知道为什么。到12.6开始小于1A充。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内阻很大。所以一充就达12.6V了。

楼主:
是不是跟温度有很大关系?我最近早上飞,温度不高,所以会内阻增大。

网友A:
电池内阻大了,放电率也下降了。电池可用的容量不足。。。

网友B:
检查下平衡头

网友C:
内阻是问题

网友D:
电池是已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已经不行了
我昨天充电了,现在充电时间变长了,用还是可以用的。飞行时间跟之前差不多。

网友E:
放到11.1就好了 别放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