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3D接线OSD与GPS

楼主(2014-12-17):
求教
1. OSD与CC3D如何连线,OSD与摄像头图传如何连线
2. GPS与CC3D如何连线
3. GPS与USB刷写器连线方式
谢谢。

网友:
找泡泡的帖子,泡泡的视频有教

网友:
玩CC3D的好像都是只接电池。。。。

网友A:
CC3D只能用穷人OSD,如果要飞控自带的,请用他的升级版,我刚发的帖子,欢迎指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0451&extra=page%3D1

楼主:
泡泡大湿教程里用的可是APM 的mini osd呀。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只能用穷人OSD,如果要飞控自带的,请用他的升级版,我刚发的帖子,欢迎指教http://bbs.5imx.com/b ...

必须minimosd玩得很欢啊,当然我用的是taulabs固件,原有op固件也可以用miniopo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