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声音代表什么

楼主(2014-12-17):
通电后,电调发出“123”声音,然后是滴——滴——滴——滴——滴——,两声之间间隔约2秒,推油门无反映,这是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点,我用的是U2飞控加切糕433,新安装正在调试。

网友:
什么电调 说明书没有么、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非常精准的声响教程

网友B:
那是电机的声音 电调怎么会发出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