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黑心 APM 电流计

楼主(2014-12-17):
大概几个月前,在 taobao 某皇冠店55元买的电流计,有问题
线路板上的写的 5V, 实际测量是电池电压  11v

好的电流计上面好像还有单片机(如下图),而此电流计元件大打折扣

此电流计可能把我一个 紫色的 apm 2.52 烧坏了,以至于它不能认好的电流计(其他紫板apm都认)
但神奇的是它可以在一块黑板 apm2.6上用(在taobao另一皇冠好评店买的 ),此黑板的  apm2.6比紫板少了些元件(不是 compass相关的)
而且此黑板的 apm2.6从不认外部 compass (紫板的都认)

我怀疑 出 黑板 apm2.6 和 此电流计的 是同一个生产商, 他们把标准的  apm改了,可恶 !

楼主:
这系统有问题 ,贴错图片不能删呀

网友:
这个电流计和我的不一样嘛,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A:
你用的是3s吗,
可能是稳压管短路了,也有可能是稳压管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3s吗,
可能是稳压管短路了,也有可能是稳压管用错了

是3s电池,  稳压管在哪个位置,能图片说明吗?

网友:
我买的都是电压不够,你这个居然超过这么多。

网友:
我发不了图
在黄色方块旁边 那个有5个引脚的

网友B:
这个电流计,我正在使用,应该还行,用的电阻分压测量电压,电流测量使用的5个脚IN169电流测量芯片进行电流检测的,就是5V供电的,使用的7805,这个功率小了,看你的图片上面好像没有7805,,不提供5V电压输出的,如果要用,可以自己加个LM7805就可以了,我的就是自己加的,另外一个图片的那个8脚芯片,不是单片机,也应该是电流检测芯片,可能是MAX系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计,我正在使用,应该还行,用的电阻分压测量电压,电流测量使用的5个脚IN169电流测量芯片进行电流 ...

根本就是不行!!我检查6 pin中两个 pin都是  12V,  给 APM供电,没整个烧算运气了。

网友B:
我用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你上面没有7805,是不可能提供5V供电的,你测量5v,应该测量5V和GND间的电压,应该测不出电压的,你看5V是不是和第3个圆孔相连

网友:
我仿制过这个电路,很简单,就是淘宝上太暴利,成本价绝对不超过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你上面没有7805,是不可能提供5V供电的,你测量5v,应该测量5V和GND间的电压,应 ...

就是测板上标注 5v 的pin, 还有就是6pin接线,都是12V

这帮恶心的人,既然是仿制卖高价,好歹有点道德说明一下呀!

你要开个贴,说明下电路,就是造福 APM 的中国用户了 (不用检测电流,只有电压都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就可以只测电压,7K电阻换成10k,3k换成2K,电压测量不能超过30V,如果大于30V,第一个电阻必须加大,但是测量精度会减低,AD10是接在你买的那个标记V(看你的图片好像是蓝色线)的那个脚上,二极管可以不用,这个是防止电池接反避免烧毁飞控的,C1就是0.1uf,我现在用在多轴上,就是这个电路图,这是个简单的电阻分压测量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就可以只测电压,7K电阻换成10k,3k换成2K,电压测量不能超过30V,如果大于30V,第一个电阻必 ...

恩,不错的设计!
1) 电容过滤杂波;
2) 如何电源整个接反,输入只有二级管的压降 0.2v对吧

我在网上找到个图 , 基本也是按 3:1 分压, 是否按 10:2 分压更好。

引用人家东西,注明出处 http://www.axnzero.com/wp/?p=277

网友B:
分压比越大,测量范围越大,只要分压的电压不大于2560采集电压5v就可以,这个电阻可以自己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比越大,测量范围越大,只要分压的电压不大于2560采集电压5v就可以,这个电阻可以自己换算的

我没有用 供电板, 分压直接接A10; 但还不能采集电压, 还必须接电池正极,如果这样,不是12V电压又直接接到APM上了。
看来应该先串个电阻,把 12V先降下来,再接这个电路

网友B:
电池电压通过12K电阻接地,其中A10的电压为2k的压降,肯定不会是电池的电压直接到APM,如果真是12V电压到APM,那么早就烧了,直接按照我提供的电阻阻值接,电池电压30V,A10对地的电压不超过5V的,放心好了,但是电池地必须和APM地要连接,也就是APM插座上只要两根线,一根接在V标记那个头,一根接GND

楼主:
看图,电压采样口市ADC13,   但你说是ADC10, 你使用APM2.5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通过12K电阻接地,其中A10的电压为2k的压降,肯定不会是电池的电压直接到APM,如果真是12V电压到AP ...

看图,电压采样口市ADC13,   但你说是ADC10, 你使用APM2.52吗?

网友:
哦,我用的是2.8,接入电流计插座V标记的那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