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大F和大E。你们会选哪个?

楼主(2014-12-17):
结构差距很大,价格差不多,有的人说大E高速比大F稳定,有的说大F比大E耐操。。两者还有啥特点呢?
大F
电池
两边装,是不是就是3s+3s?串联6S。大E貌似就一个电池仓,可以装一个6s?尺寸上能用500级别的电直电池吗?2600或者3300.
因为玩电直,所有电池基本都是6s。。。。450的电池很老很老了,估计也废了。

网友A:
汽车的电池跟飞机不通用的, 大E暴利, 需要改装了也一样耐操, 不改就很容易坏。 大F 肯定也需要稍微的改装防滚架什么 的啦

网友B:
个人比较喜欢大f

网友C:
两辆都是双电池仓 大F重心高 空翻容易 也比较耐艹 大E塑料传动 不过重心可以调的很低 所以拉高速不错

网友D(2015-01-29):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 大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