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没有上反角和外翻角的八轴机架,superX飞控使用

楼主(2014-12-17):
求大神推荐一款没有上反角和外翻角的八轴机架,一定要伞折的,superX飞控使用,客服和我说不建议用在电机座是非水平的上面,不过现在大多数八轴机架都有上反角,我该怎么选择?不想再重复花钱了,一次解决了。

网友A:
某宝有某比特的2014款就是,2015款带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某比特的2014款就是,2015款带角度了。

能否具体说一下是什么名字的

网友A:
科比特2014,没飞过,只是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比特2014,没飞过,只是合你的要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