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主浆射桨后损失小(杀伤力小)?

楼主(2014-12-17):
之前一直飞小鸡,从来没有射桨的概念。现在入手450,看到桨到是不贵,但很担心自己遭遇“射桨”。

询问
高手什么样的主桨射浆后损失小(杀伤力小)?什么样的桨不容易射浆?(材料,牌子,特征)
谢谢!

网友:
没有 速度高了 用纸做的都杀伤力巨大

网友:
只要不忘了打胶,不作死,就不会射

网友:
没有什么杀杀伤力大小!小四轴杀伤力都不会小,最重要的就是细心谨慎,不盲目大意!

网友:
用改装横轴 振动大了不强飞 打好胶水 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A:
两张照片不是同一台飞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张照片不是同一台飞机哦!

mi26旋翼头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照片不是同一台飞机哦!

的确不是一架飞机,不过上面那个掉下来估计也差不多成下面的样子。

网友:
打胶自不必说,横轴螺丝不能用吃奶的劲死命拧紧(打胶正常拧紧即可,预应力太大容易断)
不放心的话横轴螺丝可以自己单独买
定期检查桨根问题不大
其实射尾桨更可怕些

网友:
什么奖射了都够呛,只有提高防范

网友:
没有杀伤力不强的

网友:
楼主的图片太惊吓人了。。

网友:
横轴螺丝是关键。上面有人说的很对,多检查,不要上太紧,要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