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是不是手工装磁钢的

楼主(2014-12-17):
无刷电机 是不是手工装磁钢的

网友A:
当然是的,涂胶装到转子铁壳上,转子顶部有定位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的,涂胶装到转子铁壳上,转子顶部有定位槽

磁钢如何拿住的   脚不会粘到磁钢正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钢如何拿住的   脚不会粘到磁钢正面?

木头楔子

网友A:
有种工具叫毛刷
还有种工具叫不锈钢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工具叫毛刷
还有种工具叫不锈钢镊子

不锈钢镊子能夹住?  不会吸到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工具叫毛刷
还有种工具叫不锈钢镊子

还有什么工具

楼主:
顶起

无刷电机 是不是手工装磁钢的

网友A:
组装过程:
先装好钢环和转子头
然后放入磁钢
然后点校
然后矫正
然后动平衡

如果是集成的环形磁钢,还可以装好后充磁
有机器装的,不过我做的都是手工弄的,用塞料磁钢撑开,先按顺序放好磁钢条。。

网友:
1-2个毫米厚的磁钢没那么大的磁性,涂胶后用指头、镊子摆放都行,还要靠牙签,木片什么的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过程:
先装好钢环和转子头
然后放入磁钢

后涂胶 磁钢下面会没有胶

网友A:
磁钢要紧贴钢环的,后补上定位用而已。。电机垂直炸过磁钢就会滑出来的,这个低档货没卡环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要紧贴钢环的,后补上定位用而已。。电机垂直炸过磁钢就会滑出来的,这个低档货没卡环都差不多

钢环和转子头  胶还是?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环和转子头  胶还是?连接

一般是用工差配合好尺寸冲压进去的。。胶不行,动平衡偏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