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谦虚的请教一系列问题,固定翼航测

楼主(2014-12-17):
一直玩多轴,对DJI那一套多轴设备还比较了解,现在也在做一些航拍业务。
刚有个朋友想叫我测绘一个4000平的地方,多轴飞起就比较累了,一是高度,二是留空时间。

也听说过做测绘多用大的油固,但不知道那一套是怎么工作的,比如飞控叫什么名字,有哪些品牌可选,大概预算多少

然后就是载机,配的发动机一般是什么呢?

云台的搭载怎么弄,Z15这些可以吗?相机快门是每2秒一张,还是按每飞行200M/张。

我知道还没潜水就来问一帕拉问题,会被喷,但由于时间紧急要给客户回复,所以才走这个切路,忘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大家

另外我的想法,如果多轴能留空25分钟,这么大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假设方案如下:

按一块电25分钟留空算。
1,上升速度为2m/s,200-300米高空需3分钟左右,加上下降时间就是6分钟。
2.25-6=19分钟航线时间,按飞行速度8m/s===28km/h。    那么19分钟大概可以飞9.6km,安全估计算个9km吧
3,按4KM一个边长来飞,来回需要8km(飞到另一边无法降落必需飞回),大概可以完成飞行

但是:
1,这只是理论计算,没有实际飞行过
2,现在我的8轴也晚多飞20分钟,如果取了起落架,再换掉折叠桨,取下Z15换轻点的云台不知道能不能达到25分钟留空时间
3,WKM 地面站控制飞行轨迹,也没有试过。。。。

楼主:
也有办法就是把这么大的东西分成四小块,分别测绘完成后再将四小块拼成一大块。

1,这四小块就是中的每一块是按多个照片拼接而成,在每一小块中,如果高度差别,或是衔接不好。怕搞不好整个大图
2,油固是一个起落完成这些事吗?还是也有飞几个起落的,如果飞两个起落。那第二个起落和第一个起落的高度,衔接面差别大了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啊。找个电动固定翼吧。但是很难,找本地摩友帮助,,,,你自己搞不定,别说油固,电固都有你学的,找朋友,大家会帮你,接个活不容易,

网友B:
z15  没办法,也没必要安装在固定翼上。   固定翼不要云台也能拍。  等你购买了固定翼的飞控并接受培训以后,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C:
测绘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啊...1米6以上固定翼电滑,远程433+飞控,机腹舱挂垂直镜头相机定时拍摄(狗),机头摄像头fpv,这种负载续航轻松过半小时,落地出片vr软件拼接,只要电脑跑得动,想做多大都没问题,现在开源飞控大部分都有地面站,用数传做全自动航点飞行也是普遍使用的方

网友D:
4000平米没多大,多轴足矣。话说楼主提问之前该先去看看大僵地面站的说明书……

网友E:
干过航程  用的大白二 发动机是60 或者 55   自驾是 UP30  没加云台 直接相机海绵减震   相片间隔 是按飞行距离算出来的  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找个电动固定翼吧。但是很难,找本地摩友帮助,,,,你自己搞不定,别说油固,电固都有你学的,找朋友 ...

恩。谢谢,今天去考虑一下多轴方案,要是不行,就只有给其它朋友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0平米没多大,多轴足矣。话说楼主提问之前该先去看看大僵地面站的说明书……

提了问才去看的,准备用900m地面站来搞。他那个貌似可以按航点自动控制相机,有两个舵机控制输出口,但是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按200M/张来拍,少设置一些航点,因为航点多了(每个航点拍一张),又会需要更多的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5  没办法,也没必要安装在固定翼上。   固定翼不要云台也能拍。  等你购买了固定翼的飞控并接受培训以后 ...

接受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绘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啊...1米6以上固定翼电滑,远程433+飞控,机腹舱挂垂直镜头相机定时拍摄(狗),机 ...

谢谢,非常感谢,我一朋友以APm研究的比较熟悉,貌似APm也可以飞固定翼,但本人一直对开源飞控不太放心。

现在准备用WKM的、900M地面站来搞。但还需测试。。你说的PR拼接软件能说全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过航程  用的大白二 发动机是60 或者 55   自驾是 UP30  没加云台 直接相机海绵减震   相片间隔 是按飞行 ...

照片间距是飞控上面自动计算,然后up30控制快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片间距是飞控上面自动计算,然后up30控制快门吗?

我们有个计算表 能根据分辨率和重叠算出照片间隔的距离  然后把距离输入进地面站 传到飞控里面  飞控自动根据GPS算距离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个计算表 能根据分辨率和重叠算出照片间隔的距离  然后把距离输入进地面站 传到飞控里面  飞控自 ...

哦,比较专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比较专业。

多轴航线能慢慢 的飞完 问题是 你照片的POS点有吗?   数据采集完成后 你后期运算怎么做?  DOM图怎么出?  DLG图怎么做呢??? 不谦虚  也得谦虚啊!!!

网友G:
最主要的是需要无人机处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轴航线能慢慢 的飞完 问题是 你照片的POS点有吗?   数据采集完成后 你后期运算怎么做?  DOM图怎么出 ...

DOM是什么??哈哈,我们这次的要求很简单,一个合成jpg就行了。

昨天试了一下,小面积的飞行,多轴可以搞定。并且拼接已完成。现在考虑航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主要的是需要无人机处理软件

不知道,WKM的地面站,航点拍照能不能行,后期只要照片规则,有一定的重合面,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WKM的地面站,航点拍照能不能行,后期只要照片规则,有一定的重合面,就能搞定

哦 你这不是做测绘的航片,不要坐标

网友:
使用pix4d手机软件,能够控制的机器是精灵p2v+,你可以看看官网SDK的介绍

网友:
航测是一个不错的前景!!!!!!!!

网友H:
找我吧,10分钟就给你测绘出来了

网友:
实际dji 的飞不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我吧,10分钟就给你测绘出来了

十分钟 悬点吧

网友I:
10min 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区域的航片 在测绘院正好有。 翻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10min 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区域的航片 在测绘院正好有。 翻出来

现在在这类单位上班 10分钟是不可能翻出来的  一周之内已经不错了  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在这类单位上班 10分钟是不可能翻出来的  一周之内已经不错了  哈哈

县官不如现管 ,现管可以10min搞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县官不如现管 ,现管可以10min搞定的。

以前飞大白干航测的时候 也干过1平方公里的小块 起飞到降落也得半个小时 当然也得看飞多大分辨率的

网友H:
用ebee 10分钟飞完4000平方米 然后半个小时拼图加3d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ebee 10分钟飞完4000平方米 然后半个小时拼图加3d建模

这小飞机倒是挺方便的 是我孤陋寡闻了 只飞过大白那个级别的

网友J:
你的这个简单,买个固定翼,装个开源飞控,轻松实现正射影像关键是还便宜!不过小心被查水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这个简单,买个固定翼,装个开源飞控,轻松实现正射影像关键是还便宜!不过小心被查水表啊!

现在有这么严吗?

网友:
航测一直是热门话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这么严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不然整得大家以后都没得玩了!

网友(2015-03-0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WKM的地面站,航点拍照能不能行,后期只要照片规则,有一定的重合面,就能搞定

我用死胖子+APM做航测,很稳定!!!交流QQ:2565710339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E:
以前飞大白干航测的时候 也干过1平方公里的小块 起飞到降落也得半个小时 当然也得看飞多大分辨率的

你也飞过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