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天7接收机和CC3D接线

楼主(2014-12-18):
本人是菜鸟,对航模知识一知半解,最近迷上了穿越四轴,在论坛潜水很久,这几天买了机架 电调 电机之类的打算自己组一个,机架已经装好了,电池还没到,也不好测试电机和马达的正反。刚好有时间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学习CC3D的接线,学到了很多,对泡泡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于是自己试着动手,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还是有点疑惑,请大家指教下本人图中天7接收机和CC3D的接线方式是否正,如果接错了会有什么最坏的后果? 三根线的那组白色接的是信号线,红色是正极,黑色负极,其他都是按顺序依次接线。

楼主:
特意用相机拍的照片,可惜论坛只能上传不超过300KB的,画质受损严重,大家勉强看一下吧

网友:
看我的帖子

网友:
要看天七说明书,和泡泡教程,天七的油门是3通道。

网友:
我的接线图,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ax72,我就照你这个接线好了,看了泡泡的视频,他在讲到接线的时候只说了那三个一排的接到第一通道,至于为什么是第一通道没有讲得很详细,我现在理解了,三个一排的是接油门

网友A:
我觉得不用直接对应,在遥控器导航设置里,飞控会根据你所动的摇杆帮你分配的。我的问题更严重,无法识别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用直接对应,在遥控器导航设置里,飞控会根据你所动的摇杆帮你分配的。我的问题更严重,无法识别通 ...

你说得好像也对,不过我是菜鸟,刚开始还是老老实实照葫芦画瓢好了。 接收机上有小字上面标了 1  2 3 4 5 6 的数字,不就是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好像也对,不过我是菜鸟,刚开始还是老老实实照葫芦画瓢好了。 接收机上有小字上面标了 1  2 3 4 5 ...

你接的没错。

网友:
真的是自动分配的,不需要一定按通道接,设置的时候按顺序摇杆子就可以了,我的就是那样搞的

网友:
也对,我是在向导界面上看到那个连接图后,就重新按天7的通道设置接的线,没注意后面的遥控器校准界面里面还可以动态分配。

网友(2015-04-01):
求泡泡的视频贴

网友:
接的正确,红白黑一通道,其它顺次即可,我的天地飞6,

网友(2015-07-09):
那天地飞的接收机到底红黑白是接1通道还是3通道???? 还是都可以 我是接3,飞起来会不稳定,还没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