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个穿越机炸鸡寻机利器-声光报警,再问个CC3D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玩穿越机的有没有试过在林子中穿越炸鸡,虽然没飞远,但是找半天没找到的情况。给大家推荐个实用小配件--声光报警,还带低电压报警功能。
上视频:

问个CC3D飞控的问题:QAV250装上CC3D飞控后非常暴力,好飞,但是就是一个地方还不知是设置不对还是本来这样。比如往前推杆高速前进后急停,飞机会往上升个1,2米左右的高度(如果将油门打小就不会上升,油门不变的话就会上升),这个情况请问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补偿吗?

网友:
这玩意不错,值得一用

网友:
求关键词

网友A:
油门你改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你的油门可能是用了巡航模式

网友:
求关键词~

网友:
好像家里有只这个......微型的BB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你改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你的油门可能是用了巡航模式

就是普通模式。

楼主:
应该是 (航模 声光报警)

网友:
楼主 飞的时候,用的BB响电压报警,还是OSD

网友(2015-01-21):
没名字怎么买呢

网友:
大力家的东东真多我定的东东明天该到了

网友(2015-06-15):
飞机高速前进后急停肯定会上升,因为此时的升力远大于悬停所需,需要收油门,同理悬停加速前进升力会不足,需要补油门!这不算异常,只是纯手动模式下需要手动调节,在定高或定点模式下则不需要。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大力电子吗。以后开家航模店也这样宣传,好方法啊

网友:
高速前进时,升力由于机架倾斜有一定的减弱,此时加油门保持住高度后如果减速或停止前进,升力自然会超出悬停所需,收油门已保持高度,应该不需要软件的补偿设置,又不是定高或定点模式。

网友:
电池绑紧了,不然百搭。

网友:
这年头怎么高手老是爱卖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