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用什么云台比较好??

楼主(2014-12-18):
山狗用什么
云台
比较好?? 正版太贵,还是用山狗玩玩吧。~~~~

网友A:
买过老山狗和山狗3,感觉老山狗的直出片更好,但因为是狗2尺寸,现在云台比较难找,比较合适的只有xcam的有通用云台。如果买新山狗(狗3尺寸)那可选择面太多,大部分都是开源板配俄国程序,随便买个几百块有牌子的就行,效果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