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技术支持解达二个高清图传的问题!更新问题,请技术解答

楼主(2014-12-18):
因为现场要求,我想请问一下:
1.看到前面有人发贴说HDMI端口还没有开放使用,所以想问问现在能使用HDMI端口了吗?(因为没线,所以没办法试)
2.如现HDMI端口可以使用的话,地面端HDMI端口和USB端口可以同时接入设备吗?比如HDMI接屏显,USB接手机,同时接入,可以吗?

网友:
高清图传lightbridge? 那个HDMI一直可以的阿,
2的话同时接入只出HDMI,USB手机端可以设置

网友:
Lightbridge HDMI 的优先级别要高于USB,双路输出还没有此功能,但是你的HDMI屏幕要设置为HDMI借口通讯即可使用,建议你上个视频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当飞机遥控器接入到LB以后飞机就没有失控保护功能了,是这样的吗?
飞机控用的14SG 云台控用的天地飞9
S1000 + A2 +Z15-GH4

网友:
高清图传很多问题,我的只能飞八百米,第一天拿到图传就卡图,后来换了一套,还是不行,就返厂,回来只能飞800米,又叫我返厂我申请退货大疆不给,简直是太坑了

网友:
不可以同时接入....否则手机无法输出图像

网友:
楼主,地面端HDMI端口和USB端口不能同时接入设备哦~
当飞机遥控器接入LB之后关闭遥控器才能触发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