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0pr 左灯闪烁!!求救!

楼主(2014-12-18):
如题,开机对频左灯一直闪烁,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接收机 没有匹配到遥控器
或者接受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 没有匹配到遥控器
或者接受机坏

是不是需要复位线对频啊?查到接收机哪个通道的?还有遥控器先开还是后开? 我之前听别人说过,忘记了。能详细的和我说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在接收机 最后一个 battery的通道 插上复位线 飞机上电,
不要开遥控器
2~3秒后 断电 即可。
断电后 然后看遥控器里 设置 fixed id turn off 关闭的状态即可。
现在飞机上电,打开遥控器 应该就可以了 无先后次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 最后一个 battery的通道 插上复位线 飞机上电,
不要开遥控器
2~3秒后 断电 即可。

嗯 ,谢谢好心人,谢谢前辈。我晚上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