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imput 显示红色,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18):
同时有一路遥控信道不通,只有4路,飞行模式没信号。怎么回事?

网友A:
接收机与飞控的线,是否连接紧固

把接线换个位置,看是否是接收机信号输出有问题

接线可不考虑顺序的,相关通道能在CC3D里任意调整

楼主:
我也观察过,每插一个电脑上就会有信号反应,但就那根黄色的线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与飞控的线,是否连接紧固

把接线换个位置,看是否是接收机信号输出有问题

我观察过,在遥控器设置画面每插一条线相应电脑上就会有信号反应,但就有一根黄色的线没有反应。

网友:
可能是线的接触不好

你用力将线向插头方向按紧试试

还不行,你只有自制了这根线了

我曾自己做过一根15cm长的,插头上还焊了锡,比较牢靠

楼主:
是少了一路遥控通道,我在遥控中修改通道5为F,一个3位开关,搞定。另外,提醒一下,遥控要改成固定翼模式

网友:
我的怎么不行?5通道,第5通道也是改了个三段开关,然后在14.10版本下,也是INPUT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