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装两台naza lite都连不上调参软件怎么回事?DJI技术请进

楼主(2014-12-18):
从深圳飞扬波特模型买了两套新版本的NAZA LITE +GPS飞控,接电安装USB驱动时显示,安装成功,却显示(不需要-没有需要更新的设备)。
问题来了,我在设备管理器怎么也找不到DJI的驱动,然后打开naza lite 参调软件,显示遥控输出开启。虽然LED灯绿色闪动,打摇杆却一点反应都没用。
我是不是买到盗版的naza 了?
我用了两套电调,一种是银燕sinmonk 12A,一种是乐天40A,都是多旋翼电调。求DJI技术指导。求高人或遇到同样问题的模友指导。

楼主:
LED接上电脑USB闪绿灯,拔下就持续性黄灯快闪。说明书上说的是TX信号丢失,可是我用天九遥控和接收机单独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是有用的。

楼主:
之前的油门行程已经做过校准,所有的电调信号线都是朝下,负极朝上的插线方式,电源模块接了X3,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接电调就能调参,只要给飞控供电,然后连接电脑就可以调参了。

网友:
是电调的兼容问题

网友:
調參軟件連藍燈都未閃爍!肯定沒連上
換台電腦試試或換條usb線

网友:
来过来看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油门行程已经做过校准,所有的电调信号线都是朝下,负极朝上的插线方式,电源模块接了X3,应该是没问 ...

更换USB线,更换电脑USB口,换台电脑,分别试试。

楼主:
唉,都不对,都试过了,找了朋友来弄,他一弄就成功了:先通电再接LED。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