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频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在家接电的时候飞越狗台高频震动很厉害,嗡嗡的,可是用手一摸立马就不振了 着实奇怪的很 本人小白一枚就没当回事. 晚饭后驱车20公里跑到郊外去试试新买的飞越狗台。 然后那画面震的,画面中所有的灯都震成曲线了....

配置是飞越650机架 4108 380kv 1552折叠桨 6S 5200 飞越狗台.

话说今天风也不大,一直再震突然有那么几秒很稳定(悬停时 不过大部分悬停还是震得不能够 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没有组织一个人从F450到今天真是举步维艰啊.... 刚才参照网上做了桨叶静平衡,拆掉桨叶用手机软件测试了电机震动 都在可接受范围

谢谢各位了 上图

貌似突然不振了 就几秒钟

网友A:
估计重心问题带来的云台自激,在静态环境配平云台,然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重心问题带来的云台自激,在静态环境配平云台,然后再试

谢谢啊 我用的是山狗SJ4000 在家试了用自己组装的手持架子就没问题 就算嗡嗡响手摸一下就一切正常 安静的想只熟睡的猫....拍摄什么都挺好 就是上天后震的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用的是山狗SJ4000 在家试了用自己组装的手持架子就没问题 就算嗡嗡响手摸一下就一切正常 安静的 ...

有可能是电源干扰,用一个单独的电池驱动云台试试,暂时不要接入接收机信号

网友:
电脑什么系统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平衡,很重要

网友B:
贴硬币平衡,飞越狗台是根据gopro设计的,相机重量不一样要平衡

网友:
夜航有风险啊

网友C:
在相机和云台中间再垫厚海绵,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相机和云台中间再垫厚海绵,可以解决

谢谢啊 可是山狗塞到云台相机座里已经超级勉强了 连根针都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硬币平衡,飞越狗台是根据gopro设计的,相机重量不一样要平衡

多谢 基本解决啦 就是风大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震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另外山狗画质我只能呵呵了...攒钱上真狗

楼主:
风险超级大 我的还没装OSD盲拍呢 傻了吧唧飞到空中 LED夜航灯和飞控的LED分不清了迷航了 .期间还发生通道自动反向的问题 吓死了最后用了失控保护飞机自个回来了 偏离起飞点一百多米...

网友:
问题在折迭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可是山狗塞到云台相机座里已经超级勉强了 连根针都放不进去

云台改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