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不让我打方向

楼主(2014-12-18):
有个现象十分不解:练习飞刷锅动作时,飞机常常进入一种僵持锁死状态,打方向不起作用,能听到尾电机以最高转速旋转,但机身就是不转,如不放弃你想做的动作,飞机就会最终失控。练习后退飞时也会出现,有时飞机还会自己突然掉头变成前飞状态。我用V922和977飞都会出现这些现象。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尾桨力量不够了,克服不了反扭力,适当温柔些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力量不够了,克服不了反扭力,适当温柔些飞就好了

我感觉我飞得很慢了,难道是小机的死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力量不够了,克服不了反扭力,适当温柔些飞就好了

你说的不错,最近把尾电机直焊之后这个现象好了许多

网友:
恩..我的V977最近在做刷锅动作的时候也会这样,常常以为机头已经转过去了,但其实卡在一个方向不动,在空中还以为我眼睛花了,方向对不准,常常因为这样差点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