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HP能用天地飞的高频头吗?

楼主(2014-12-18):
如题,10C是可换高频头版本的,想用2.4G的高频头,不知天9的高频头能用否?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牛头 能按上 马身上不

网友:
去论坛上收TM- 10 的高频头吧,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能用  调成ppm很好用的

网友:
可以用,我以前FF9就是天地飞收发套PPM模式

网友:
奔驰的壳为什么要用个比亚迪的发动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身边的模友都是天地飞的接收机,为了方便飞别人的飞机,呵。

网友A:
也可以用FrSky 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FrSky 高频头

我如果用FrSky 高频头的话,能和朋友的天地飞2.4G接收机对上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用FrSky 高频头的话,能和朋友的天地飞2.4G接收机对上频吗?

不行,那就只有天地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那就只有天地飞啦。

我如果用天地飞的2.4G高频头,能和朋友的天地飞2.4G接收机对上频?我的遥控也工作在2.4G模式下吗?

网友A:
遥控器要设成PPM格式(PCM不行)用高频头转为2.4G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要设成PPM格式(PCM不行)用高频头转为2.4G格式。

那就是说我的10CHP可以用天地飞的高频头了喽?我把遥控设置成PPM模式,插上天地飞的2.4G高频头,就可以和朋友的2.4G的接收机对上频了?我就可以飞他的飞机了?

网友:
你想干嘛?两个不一样的肯定不行,不过最近玩180X好多人买NF6高频头,可以用DSM2接收机,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