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求助,图传发射接收问题

楼主(2014-12-18):
用创新科RXLCD5802一体接收显示屏,大力电子TX600MW的图传发射,大力平板14DB的天线,创新科蘑菇发射接收天线,装精灵2上,接收距离只有16米。大跌水准。照理说不应该只有10几米,对频也对上了,1两米范围很清晰,超过10米就花屏。另外,一体屏装在遥控上,一开控,画面就产生条纹干扰。什么情况啊!这是!紧急求助!

网友A:
個人感覺對頻還是再仔細檢查下,不因該是這水平
當然接頭,天線也要拆下檢查是否斷路

网友B:
对频不对就会这样。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感覺對頻還是再仔細檢查下,不因該是這水平
當然接頭,天線也要拆下檢查是否斷路

一体屏是自动搜索的,对频肯定是对上的,否则不会有图像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不对就会这样。供lz参考

对频是A,B两个接受一起自动搜索对的,应该是OK的,否则不会有图像信号,天线没短路,但就很纳闷,一开控,一体屏就干扰,这个怎么解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频是A,B两个接受一起自动搜索对的,应该是OK的,否则不会有图像信号,天线没短路,但就很纳闷,一开控 ...

偏了,有时候有两三个频点都能看的图像,重新对,这个频道把它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屏是自动搜索的,对频肯定是对上的,否则不会有图像信号的

可能是收、发端有一端频率偏移。图像近距离可以收到,稍微远一些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是2.4g的 图传是5.8g的应该不会干扰的呀

对呀!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干扰的,可事实让人寒心啊!一开控就有横纹干扰,而且还没放到精灵2上就出现了,关控就没事,但是距离超短,只有坑爹的16米!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了,有时候有两三个频点都能看的图像,重新对,这个频道把它跳掉。

您说的都对过了,换过了,一个样!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都对过了,换过了,一个样!哎!

那图传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自动搜索频率的?我硬拨动开关那种,相邻的频点近距离也很清晰,稍微离开点就不行了。

楼主:
哎!各位大大,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了能FPC远航,还特地买了最贵最好的天线,广告最好的图传,很多人用的一体屏,但现在老出问题!坑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各位大大,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了能FPC远航,还特地买了最贵最好的天线,广告最好的图传,很多人用的一 ...

FPV

网友:
5.8的图传加5.8的遥控?撞频率》???精灵2v+的遥控是5.8的,图传是2.4gwifi,精灵2是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精灵控是5.8的,哈哈重频了

网友:
精灵的控好像是5.8g的吧......

网友:
看说明书吧是5.8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控是5.8的,哈哈重频了

我的控绝对是2.4G的控,别说5.8G的,这两个东西,再怎么笨都分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