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无刷云台推荐

楼主(2014-12-18):
求推荐款2轴无刷云台,山狗sj4000免调能用的,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是SJ4000,我用3多百元的山寨云台还不错。。。淘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J4000,我用3多百元的山寨云台还不错。。。淘宝搜一下

300多的那种金属云台已经有一个了,不好用

网友B:
HAPPYMODEL家的 三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PPYMODEL家的 三轴云台

499土豪金那款?

网友C:
我用的300的 挺好用的 .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300的 挺好用的 .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不好用

首先是相机固定的不是很稳老是会滑,还有就是俯仰抖呢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6904991831.14.dDpiJn&id=41577356049

山狗能装吗?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狗能装吗?效果如何?

可以,我自己就在用,给个视频你看看效果,需要联系我,

网友B:
699,某宝搜店铺happymodel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6904991831.14.dDpiJn&id=41577356049

这个性价比低

楼主:
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699,某宝搜店铺happymodel

那个是三轴的吧?两轴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三轴的吧?两轴就够了

二轴机头摆动对画面影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轴机头摆动对画面影响严重·······

我看他家两轴云台的视频也流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他家两轴云台的视频也流弊啊

见仁见智,刷锅时你就知道三轴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仁见智,刷锅时你就知道三轴优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相机固定的不是很稳老是会滑,还有就是俯仰抖呢厉害

扎带拉紧就行了...实在不行下面贴双面胶.这个很难解决?.抖的话 应该是没固定好.或者其他原因 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