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怎样设置为能使用4通接收器的

楼主(2014-12-18):
因天地飞4通接收器体积细小重量又轻,试装过CC3D飞控,好象没了5通的开关模式不能设置使用的

网友A:
有没显示input红色?

网友B:
你试试直接跳过五通道设置这一项,然后在飞行模式里面全部选自稳模式,然后保存。

网友C:
7E还小啊

网友D:
论坛有帖子,说是把第五根线随便接前四通道任意一根。
但是不是所有版本的地面站软件都支持。高版本的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