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舵机行程

楼主(2014-12-18):
请教大家:
1、舵机行程量调整0%-140%,是指舵机行程可以超过100%,然后行程再增加40%,还是把原来的100%重新划分成140%?
2、行程限制点调整0-155%,是指在行程量内划分155%,还是超过舵机行程量,最大限制增加55%?
举例:舵机行程量80%,是不是舵机行程只有原来的80%,120%是不是超过原来的正常行程,再增加20%?
          行程限制点140%,是不是舵机行程最大能比原来增加40%,可是如果行程量设定了100%,它不是应该在行程量内活动吗?怎么还能超过行程量?
谢谢!!!

网友:
数学老师体育教

楼主:
已实验。
1、舵机行程量可以超过100%,也可以设定小于100%,比如50%,那他的行程量就只有正常的一半。
2、行程限制点是舵机在什么范围内活动(防止混控某个舵机超过行程量,也不会超过限制点),一般舵机行程量小于行程限制点,如果设置限制点小于舵机行程量,那舵机的活动范围就以限制点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