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入魔之一个月感受以及ASW15装机

楼主(2014-12-18):
          大概是在86年左右,孩童时代,自己组装过木质飞机,用的很厚的木头,记得买的小电机是10元一个,接的1号干电池,结果可想而知,滑跑都很困难,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入魔吧;
          2014年双十一前一周,亲戚到家里来玩,带了一个遥控直机,玩具级别的,没事玩玩,操控不易,小摔了几下,还好飞的不高,飞机无大碍;

          晚上没事上x宝搜了一下航模,又重新对航模产生了兴趣,上论坛,搜x宝,加Q群,看到DJI精灵双十一有活动,对精灵的各项性能做了了解,完全颠覆了以往对航模的认识,飞控、陀螺仪、气压计、GPS、地面站、指南针,失控返航、云台航拍FPV等,由于前几年一直在玩摄影,就

在双十一败了一个VISION,飞起来很稳,各项功能测试,新鲜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东西自动化程度太高,飞上去就基本没啥事做了,又缺乏艺术细胞,估计也拍不出啥大片来,新鲜劲一过,就没咋飞了,其间又败了一个DJI F550套装,自己组装,安装调试,很顺利,调试好了也就没兴趣了。

         这人很奇怪,太顺利的事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一个是自动化程度太高,还有多轴飞行器和传统的飞行理念有些不一致;

         在滑翔机论坛潜了一段时间,喜欢滑翔机优雅的飞行姿态,还可以利用气流无动力滑翔,方向舵、副翼、襟翼、升降舵,这才是我想要的飞行器!

        刚开始想入ASW28,还曾在论坛发帖求助,后来加入了老温的滑翔机Q群(航模滑翔机爱好者 173062375),大家都推荐ASW15,更适合新手,ASW28以后再做考虑。

        ASW15到货,开始组装,期间群里的老温,有风的日子,水中月,阿丁、老吴、从容、瘦森林、fast、海里的鱼、深蓝、冲浪者、自由飞等众多摩友给与了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有了你们的帮助,少走了很多弯路。

     好了,不多说,先发几张装机图附简单说明,希望此贴也能给后来的新手提供一个参考,如有错误还望大家不惜赐教。

楼主:
图中大翼上面的白色加强条应该装在下面,上面的应该是根黑色的;

我就没搞明白,厂家单独搞个白色的是啥意思,我被误导了,看到三根黑色自然就装下面,白色就装上面了。

楼主:
升降舵拉杆刚开始安装的时候角度没有调好,只能把机身的孔扩大,结果越搞越大,败笔啊;

群里摩友说了,铁丝的角度太大,会影响舵面的操作,反应迟缓,回去后准备重新调整。

另外机身上的碳管咋个安装都会感觉长了一节,不知道其他摩友是不是也是这样。

楼主:
大翼下面的三根加强条,应该有一根安装在上面的,已经粘上去了,算了,不折腾了;

胶水用的泡沫胶,听摩友介绍,热熔胶较重,不宜大量使用。

副翼舵机一定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安装,不然会导致副翼同时向下或向上;

舵机在安装前应先回中;

楼主:
副翼舵机的安装

安装时厂家配的拉杆短了一截,自己做的拉杆,比原拉杆长了大概1cm;

使用泡沫胶时一定要先对好安装位置,粘上去再拔下来很麻烦。。。。。。。。。。。

加强条上的胶很丑陋,请无视

楼主:
副翼舵机延长线

应该在大翼上挖个坑,让这个接头和大翼齐平就好看了。

买的50cm的延长线,短了一点,60cm的应该更方便调整。

楼主:
水平尾翼和方向舵

铁丝稍微长了一点,转动方向舵会碰到升降舵铁丝,需要剪掉一节;

由于水平尾翼只有一颗塑料螺丝固定,可能导致水平尾翼与机身不垂直,安装好后,可以从尾翼到大翼量一下两边的距离,应该基本一致

楼主:
副翼的舵机、舵角、摇臂、拉杆

安装完后,操作遥控器左右副翼各打满,测量副翼行程,左右两边应该基本一致

我用的天九控,副翼两个舵机分别接1,6通道,在控上设置为滑翔机,打开襟翼副翼混控,设置蝶形刹车,如果副翼方向反了,可在控上调整正负值,使副翼同时上翘,升降舵使用默认值,-10%,在模拟器上测试,有明显降低高度效果。

网友:
舵角装反了

网友A:
对,舵角反了,舵角装正,原配拉杆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舵角反了,舵角装正,原配拉杆正好

网友B:
这个飞机吃上气流特别爽  尤其是冬天飞上坡

网友C:
ASW15不是“T”型尾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吃上气流特别爽  尤其是冬天飞上坡

周末去找个小山坡试试,希望能吃上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W15不是“T”型尾翼吗?

你说的是ASW28

楼主:
关于舵角安装方向的问题:

回去翻了说明书,舵角是照着说明书的方向安装的。

但是大家都说舵角的前后方向反了;

咨询卖家,卖家咨询了厂家工程师;

结果很坑爹,说明书上装反了;而且装反了对副翼有影响;

这厂家不光坑德国人,还坑我们自己人。

以后要装机的朋友记得要安装说明书反着装。

楼主:
这一页很重要,检查舵量是否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舵角安装方向的问题:

确实是反着的   舵角和钢丝连接点要和合页的转轴垂直且在一条线上

楼主:
吐槽一下入魔感受:

     从一个小白开始玩航模,玩精灵,然后自己组装调试F550都很顺利,DJI的产品做工精致,可靠性高,网站资料非常齐全,详细的我都没有全部看完;再加上用户量大,网上资料或q群也多,交流也很畅通;

   后来为了F550,败了一个天地飞9的控,就开始感受不一样了。

  天地飞控是好控,也算国产精品,就是这说明书是写给熟手看的,我们新手拿到除了基本设置可以搞定,其他说明犹如看天书,而且在网上也很难查到相关资料;只好去找其他厂家的说明书,东拼西凑搞的不明不白,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里面各项参数的含义;

ASW15也有同样的感受,查询资料难,论坛和网上都是只言片语,对于老手来说都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我们新手很多问题搞不明白;

一个航模,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还要飞上天,一次炸鸡有可能对用户造成很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可能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如果是由于厂家从正规渠道提供的资料不全或者错误造成的,厂家是否会出来担当?

记得各大航模论坛都有提示,不能把航模当玩具,是不是厂家首先应该不要把自己的产品当玩具呢?

DJI也是国内厂家,能在全球小型多轴飞行器市场绝对优势,能拥有广大的用户群,除了本身的产品品质外,我想为用户提供详尽的各种文字、视频资料也是市场策略之一吧;

玩航模只能算一个小众群体,本来身边能交流的朋友就少,厂家再不给力,无形中为我们新手进入这个领域设置了一个门槛,以后的市场是否会进一步萎缩呢

网友:
加油啊期待首飞啊

网友D:
楼主帖子发的很及时,今天上午刚下单买了这款机子

楼主:
谢谢支持,下周来汇报首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帖子发的很及时,今天上午刚下单买了这款机子

好啊,这机型还是很经典,虽然有些小问题,希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E:
今天还飞了15,休闲,以前都是拿来当山坡飞,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小山坡首飞。起飞正常,基本一条直线就出去了,飞的不高,不到10米,按玩模拟器习惯,关电机,滑翔,速度越来越慢,打舵,失速,一头栽到地上,还好无大碍,反复几次都是由于速度慢了打舵炸鸡,反省中,明天继续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还飞了15,休闲,以前都是拿来当山坡飞,

羡慕,我现在起飞,简单飞行没多大问题,每次着陆都是爽炸,任重道远啊

楼主:
爽飞中。
这个周末找豆豆带我飞了一次ASW15,基本找到感觉了;

第二天自己单飞,一次都没炸,基本和在模拟器飞的情况差不多,就是电池用的2s的,不够给力;

着落前需要提前建立好着落航线,调整方向、速度、高度,一般问题就不大了,用了蝴蝶刹,挺好用的。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飞场,一直都飞得比较顺利,后来自己操作失误,小炸下次

网友F: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下蝴蝶刹车的设置方法。。尤其是这种没有襟翼的滑翔机  在顺风降落时不用刹车真的很难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一下蝴蝶刹车的设置方法。。尤其是这种没有襟翼的滑翔机  在顺风降落时不用刹车真的很难手 ...

我用的天九控,用的滑翔机模式,先打开襟副翼混控,然后在高级设置里选蝶形刹车,设置一个2段开关,然后拨开关试试正反,打开刹车后副翼应该两边都上翻,如果有一边反了,调整正负值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F:
那样的话你打开这个两段开关也就是蝴蝶刹车后水平尾翼是手动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你打开这个两段开关也就是蝴蝶刹车后水平尾翼是手动调整的?

在蝶形刹车选项里有升级舵的选项,可以设置正负值,就是升多少或者降多少下来,一边设置完了都是先在高空测试再使用,不要离地面很近的时候测试,不然有可能机会人未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蝶形刹车选项里有升级舵的选项,可以设置正负值,就是升多少或者降多少下来,一边设置完了都是先在高空 ...

谢谢了。

网友G:
固定翼飞机比多轴更有飞行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飞机比多轴更有飞行的乐趣

嗯,比多轴有意思。
今天下午又去飞了,起飞前检查各舵面活动情况,泡沫机容易变形,检查垂直尾翼,水平尾翼有没有变形。今天风比较大,估计有三级风,我配的2s电池很吃力,不好操控,顺风时速度较快,逆风吃力,有一次小炸,降落时没控制好高度。明天继续练习。

楼主:
上午趁人少又去飞了,起飞后成波浪形,降落,检查重心,没问题啊,又仔细检查,发现是机身尾部有些上翘导致,泡沫机就是这些小问题,校正后爽飞,今天练习着陆比较多。

楼主:
摔了几次后飞机有点偏向,用微调校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比多轴有意思。
今天下午又去飞了,起飞前检查各舵面活动情况,泡沫机容易变形,检查垂直尾翼,水平 ...

有风的时候,顺风转弯要特别小心,顺风要转大弯,转弯半径要很大。同时要补油门保持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风的时候,顺风转弯要特别小心,顺风要转大弯,转弯半径要很大。同时要补油门保持高度

收到,谢谢,顺风就是不好飞。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安装舵角的!

楼主:
第一次装机,所以严格按说明书安装,没办法,没想到说明书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 您好! 舵角装反我们确实有过错,但逼近这说明书是德国客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说我们坑德国 ...

好吧,误会了。

入魔1个月,感觉很多搞航模的厂家和卖家都默认用户是老手,这给我们新手入魔无形设置了一道门槛,多摔几次还没入门可能就失去兴趣了,如果服务能做的更好些,默认每一个用户都是新手,是不是更有利于航模的推广和普及,现在也不需要纸质的了,只要在网站上有电子版的详细说明或者视频,包括安装和调试,起飞、巡航以及降落的基本要领,免费提供给用户使用,增加的成本会远远低于得到的收益。大疆其实就是这样做的,看看他的用户群数量吧。我看一个机型的生命周期都是好几年,更新换代并不算快,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I:
对于asw15机型,很有感情。因为这是我第一款飞起来的机型。我是新手,这款飞机有些地方要改动的。第一点事配重问题,我用的是1500mha的电池,头重,所以在尾部那个锁定尾巴的那个孔里加入了43克的一个锡块,刚好配平,这款飞机重心位置是在机翼的那个塑料固定件位置。这款飞机还有个问题,电动机的那三根线,容易被电机磨破,所以,我是在电机引出线位置,钻了个空,把三根线拉到机外,顺便把电调也装外面了,这个机子的散热很差,电调装外面,情况好点,但还是热。所以把整流罩搞小了点,在机头位置,钻了4个6mm的孔,在机舱盖后部也开了个大空,用来形成对流。散热情况有所好转。我的遥控器是FS-T6型,在默认情况下,升降舵和垂直尾舵都是反舵,在遥控器上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asw15机型,很有感情。因为这是我第一款飞起来的机型。我是新手,这款飞机有些地方要改动的。第一点事 ...

飞机还是很不错,就是你提到的一些小问题比较麻烦。

开始用的2s电池,力量不够,很难控制,换了3s 2200电池,在水平尾翼下面加了2个5号电池;

刚开始我不知道外转子电机会磨到电机的三根线,幸好后面发现了,现在用胶粘死,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改到外面;

还有原装的桨夹在轴上不能完全固定,每次降落后都要检查一下,防止桨夹和电机的安装螺丝产生摩擦;我已经换了一个桨夹了,没用原装的了。

网友(2015-01-19):
一个是自动化程度太高,还有多轴飞行器和传统的飞行理念有些不一致深有同感,我花了1000多搞了两架四轴,后来3个月内就卖掉了,还是滑翔机好玩

网友:
看来这机也挺坑新手ASW28难飞,但是性能好,而且组装完全无障碍,这个练好了可以试试。我比较看好蓝宇的塑料壳飞机

网友J:
很 不错!!
能介绍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 不错!!
能介绍下配置

就是天翔淘宝店推荐的配置,不过他们推荐的2s一定要换成3s电池,2s动力太弱,很难操控。

网友K:
还没入魔的我,就已经花费了好几千大洋了。我的兴趣不在飞,而在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没入魔的我,就已经花费了好几千大洋了。我的兴趣不在飞,而在制作过程。

各有所爱吧。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