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电机水平

楼主(2014-12-18):
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调平电机座,前几天试飞,发现24电机的输出高于13电机的输出,有人说是电机不平,特来请教电机水平的办法

网友A:
用螺距尺呀 慢慢校

网友:
水平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距尺呀 慢慢校

请问螺距尺怎么教多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螺距尺怎么教多轴的?

上面的数显可以拿下来,对着电机和中心板慢慢校,误差越小越好。

网友B:
电机不平有2种不平,,水平不平可以调节。,各个轴的高低不平,这个就是机架的问题,我的6轴就这样,高低不平,也就是6个电机没有处于同一个高度,我是没有找到校正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数显可以拿下来,对着电机和中心板慢慢校,误差越小越好。

谢谢了

网友:
50cm直钢尺

网友:
一个小气泡水平贴就可以了

有iphone可以用指南针app的水平仪
安卓电话也有类似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平有2种不平,,水平不平可以调节。,各个轴的高低不平,这个就是机架的问题,我的6轴就这样,高 ...

我的也高低不平  请问会不会发生空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高低不平  请问会不会发生空难啊

不会 。

网友D:
电机严格水平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不太夸张的不平都能被飞控纠回来。

看描述,1、3 VS 2、4,更像是正反桨不完全对称造成的。改正经点的桨试试。

PS:我用电子螺距尺调的,其实这事手机APP就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严格水平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不太夸张的不平都能被飞控纠回来。

看描述,1、3 VS 2、4,更像是正反桨 ...

谢谢上将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