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教程】线路连接+软件基本调参设置

楼主(2014-12-18):
应各位模友要求,现在把VBAR定速的调参部分发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调参设置均为本人的基础设置,实际飞行也是这些参数,因不同设备配合使用效果不同!

第一部分:需要了解定速模块连接线路等问题的请先浏览此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20148&extra=

第二部分:进行VBAR软件调参设置
               1:请先把您的飞机上的大小桨全部拆下【必须注意安全】
               2:开控,飞机接电正常自检,链接电脑PC。
               3:进入安装界面,直接跳至【定速I】

               4:定速器模式:电动就算电机,选择后点击一下旁边的重置

               5:选择【接收机的预设频道】这个选择项的意思是:正常选择对应你的遥控器上的控制油门电调的那个通道【切记不要选择螺距与油门的CH1,除非的你遥控器本身就是又CH1来控制有电调】,我的遥控器是Graupner的MZ-24,油门控制通道是CH6,所以我选择CH6!

               6:VBAR上是输出插座:这个必然是选择RXB,因为电调是插在VBAR上的RXB口上。

以上【定速I】项设置完毕。

现在到【定速II】项设置

              1:齿轮的设置,最高转速数法:总电压【满电】X电机KV值=【电机最高转速。。。】比如6S满电是 25.2V乘以电机KV1880=47376
                   齿轮比:主齿除以电机齿=XXX【比如主齿121T除以电机齿10T=12.100】
                   最后:电机最高转速除以 齿轮比乘以电机效率=实际最高转速【比如我的47376除12.100乘0.9=3523.834....略=3500】
                   电机效率需要看电机的参数,大概0.9

              2:点击博士帽可以切换到VBAR自带换算齿轮比界面,里面可以算二级传动,很简单。

               3:设置好以上参数后,现在就需要检测定速是否能正常工作了。
                    把遥控器里的ID1模式油门曲线调至80%一条直线,【因为VBAR定速需要在50%以上才能启动】,切到ID1模式,切换之后注意观察这个启动定速旁边那个o图标,定速正常启动的话那个O图标会变成绿色常亮,不闪也不灭,此时定速正常工作。
                    这时,慢慢的推动油门杆,从最小到最大,在推动的过程中一直观察启动定速旁边那个o图标是否一直都是绿色常亮,如果油门杆推到某位置时绿灯熄灭,那么就需要检查前面的接收机预设频道这个选择项有无设置正常了,还有定速模块与VBAR的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具体请看上面的链接】

                4:退出安装界面,看到总界面,在按照3的步骤测试一次定速功能是否真正设置成功

按照上面的测试方法启动定速旁边那个o图标一直是常亮的话,那恭喜你,设置完成了!!

有问题的同学请在楼下排队举手提问!
成功的同学请在楼下提交作业!
谢谢!

网友A:
以你的设定来看,最高转速3500!
那么80%油门的转速是?要选定自己的转速的话,这么跟油门大小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设定来看,最高转速3500!
那么80%油门的转速是?要选定自己的转速的话,这么跟油门大小是怎么确定 ...

我的ID1是80   转速2800转转速设置非常简单,飞机大小桨拆,通电,连软件,遥控器切ID1,预设曲线是80,注意看主界面定速器的

要求
0   1/分钟

启动定速后,这个0就是实际转速值,会慢慢提升到80曲线这个点的转速值,并稳定下来。
可以根据这个方法,直接对控的曲线进行调整,直到自己需要的转速值!

网友:
油门信号不足50%电机是不是不转?

网友:
这个帖子好   收藏学习

楼主: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VBAR定速是需要油门信号在50%后才启动电机的!

网友:
插入一下!

网友:
顶一个,楼主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ID1是80   转速2800转转速设置非常简单,飞机大小桨拆,通电,连软件,遥控器切ID1,预设曲线是80, ...

这样的话,那就是必须真实的转动起来,并且连接调参不能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那就是必须真实的转动起来,并且连接调参不能断的???

是的

网友B(2015-01-21):
看IDL1是否设置成功的时候电机线是拔了还是接上让电机转,一开始设置定速时电机用不用链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IDL1是否设置成功的时候电机线是拔了还是接上让电机转,一开始设置定速时电机用不用链接上?

大小桨拆了,让电机转
一开始设置只要不切ID和推油门过50%,电机都不会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小桨拆了,让电机转
一开始设置只要不切ID和推油门过50%,电机都不会转

奥,从设置开始就接上电机线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从设置开始就接上电机线哈,谢谢。。。

是的  但是大小桨必须要拆下

网友C:
V8拔掉电机线设置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大小桨必须要拆下
恩,一定拆下来。。。谢谢耐心回答。

网友B(2015-03-24):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大小桨必须要拆下
还有计算电机的最高转速6S用25.2V这个是否合理?

网友D:
不是说v8定速有缺陷么....
话说现在不都是电调定速....
按照nomal模式来说 , 我的油门5个点通常都是p1设-100% p2-p5都是65%-70%..
在油门杆15%-20%左右就开始转...起飞的时候直接推到50%油门等转速恒定再给螺距..
如果用v8定速....3d模式下油门曲线应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