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Phantom智能电池20次循环之后正确的放电方法

楼主(2014-12-18):
飞机卸桨--插入电池--打开电池--放着就行。不要解锁让电机运转,因为电机转动也是一种损耗。
下图是咨询技术的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放电 估计放个2天也放不完呀

没装云台的Phantom2估计是的

网友:
怎么测算电池电量只剩8%了?没专业仪器的怎么测量啊?能以V数做个简单比喻吗?

网友:
這是開玩笑嗎?這種放電法
不如直接飛

网友:
可以拿来给手机充电一举两得

网友:
还不如飞完电量,到2格三,1格闪烁就行

网友:
拆掉桨,电机高速空转可能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
不仅是电池不能长期闲置,模型本身也是如此。冬天北方不易放飞,我是隔3个月,把模型绑在凳子上,上浆,通电,让浆较慢速旋转,并活动两控制杆,模拟各种飞行动作。这样放电对模型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精灵放电是有点头疼。。。

网友B:
百分之八是从哪里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八是从哪里看到?

精灵2v,2v+可以在手机app里看,没有的话就放到电池自动关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