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狗4,H33D上可以用吗?

楼主(2014-12-18):
银色狗4,H33D上可以用吗?
求解!!!!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必须可以上啊

网友:
当然必须绝逼肯定可以呀

网友A:
除了摆头、自检的问题要处理外,狗4待上面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摆头、自检的问题要处理外,狗4待上面好得很

摆头,自检是什么问题??

网友:
H3-3D 1.6的固件,会出现偶尔z轴会抽一下,1.7则是会一直出现自我检测,目前1.11是有改善上述状况,不过,久久还是会抽一下。

网友:
反正黑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