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醒亚拓480GPS支架问题

楼主(2014-12-18):
昨天在给480调试云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GPS模块有点歪,于是用手稍微转了一下居然能很轻松的转动,记得装机的时候不松的,怎么会突然松掉了呢?猜想也许因为天冷热胀冷缩的缘故螺丝松掉了,如果这个模块在飞行时转动的话那飞机可是会失控的,细细想来装机的时候其他的螺丝都有上螺丝胶的唯独这个地方大意没上螺丝胶,果断拧下涂上螺丝胶,以绝后患,各位飞友也检查一下吧。

网友:
值得重视,果断502

网友A:
我的金属杆在运输中碰弯了,不知有影响吗!(自己用手掰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金属杆在运输中碰弯了,不知有影响吗!(自己用手掰直了)

这个没影响,只要gps模块中心到飞控之间的距离和高度不要变就行(详见说明书),还有模块上的箭头一定要以中线为基准往前装,不要与中心有角度。

网友:
感谢LZ的提醒,这个真要值得注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金属杆在运输中碰弯了,不知有影响吗!(自己用手掰直了)

不放心换个新的咯,否则只要距离没变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了!过两天装好试试,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