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电池!求助??

楼主(2014-12-18):
富斯i6是四节干电池共6V,我想用两节锂电池改装,可以吗,两节锂电7.4V,电压超了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稍微超点问题不大的,不过7.4V充足了肯定还要高出不少,比如要考虑9V会不会烧,这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锂铁就可以了嘛  电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加电阻就行了

网友:
加一个电阻不可以降压吧 限流还差不多

网友:
要准确答案可以问一下富斯天猫总店:
flysky.tmall.com

网友:
用磷酸锂铁

网友A:
楼主的I6带gps信号回传?

网友:
呵呵,放不下。除非你把槽挖掉

网友:
加电阻是不可以的。

网友:
4节enloop杠杠的

网友B:
可以串接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大约降压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I6带gps信号回传?

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接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大约降压0.5V。

哥们试过吗?可靠吗?

网友B:
用过了,没有问题,控的电流不大,最便宜的1N4001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了,没有问题,控的电流不大,最便宜的1N4001都可以用。

恩,谢了!

网友:
同意12楼,大家应该多潜水,这个问题前几年就谈过了。降压目的主要是保护锂电,不要过放

网友:
还是用爱老公吧,便宜方便。

网友:
建议这个i6就要注意使用电压,我是试过有经验的,最好别超过规定的额定电压。

网友:
我用的是4节用1.2的镍氢电池 满电5.55 报警电压4.4  还是可以的 飞模拟两个小时

网友C:
我也用的I6,还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I6,还不会玩,

摇杆有点松,我紧了一下,有点费事,感觉还可以,英语差不多就行!

网友D:
遥控器里面有个LDO,电压多大都没问题,最好别高过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里面有个LDO,电压多大都没问题,最好别高过12v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上2S了

网友:
用充电电池啊

网友:
两节五号锂电池两个占位桶,电压8v左右,这控显示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