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R Drone2.0接电闪一下红灯就没动静了。

楼主(2014-12-18):
小白求助:AR Drone2.0炸机,再进入显示“摄像头故障”。拆机,将主板和导航板拆出来,主摄像头和底部摄像头排线重新插一次。
原样复原后,接电。正常的时候是四个电机那里的LED闪一下红灯熄灭,
然后四个电机依次转一下,四个电机LED变绿,表示检测正常。
现在拆装一次后,接电LED闪红色一下,就没动静了。

自己先检查一下,排除了接触不良和电池没电的问题。
会不会是拆装的时候主板被静电击穿了?

求各位热心大侠闲暇时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主板首先根电调握手的,这个状态像是电调没被主板认出来。。我也自己做了个parrot的驱动板,玩了几次电调就再也不启动了,只好把它拆了放回原来的主板上驱动,结果电调又好了,parrot的串口电调好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首先根电调握手的,这个状态像是电调没被主板认出来。。我也自己做了个parrot的驱动板,玩了几次电调 ...

谢谢大侠指点,不过AR Drone 2.0的电调是哪里啊?

莫非是那四个套着电机的小电路板?

俺拆装的时候没有动到电机那部分啊?

拆的是AR Drone2.0的中间主板,不过那四个电机倒是有两组接头接在这块主板上。
难道就那么拆装一次,就接触不良了?这也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不过AR Drone 2.0的电调是哪里啊?

莫非是那四个套着电机的小电路板?

电调就在电机下面那个。

先接点看wifi连接把,如果主控炸坏了,电调肯定不启动的

楼主:
嗯,回家试试看。
WiFi是没有的。因为没看到主板上的LED亮。
回家看看是不是电机那里松吧。
因为炸鸡后,拆之前还上电看过,确实是提示摄像头故障。才拆主机主体的,谁想拆了撞上就不行了。

谢谢。

网友:
今年夏天时候弄的px4的parrot控制板,调试了一周没飞起来,电调就卡死了,后来没弄逻辑看电调驱动就去玩精灵了。。

你机架还完好的话,我可以考虑继续这个工程,可以搞个px4来飞apm

楼主:
哦,俺的十字机架是完好的。俺玩AR也有三四年了。AR一代,二代都有。一代的早拆散了。今年玩二代。没想到第一次拆就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俺的十字机架是完好的。俺玩AR也有三四年了。AR一代,二代都有。一代的早拆散了。今年玩二代。没想到第 ...

把一代的板接二代机架试试。。
我没法启动电调,估计是我用一代的板没法升级电调固件,所以无法用。。目前px4的固件飞ar好像都是2的电调驱动。。

主板等你回去发个高清图片看看,估计一下故障。

楼主:
哦,一代的板要回家翻出来。回头拍了二代主板再发上来。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代的板接二代机架试试。。
我没法启动电调,估计是我用一代的板没法升级电调固件,所以无法用。。目 ...

俺拍了三张照片,大侠有空帮看看吧?谢谢。
上图

接电后,就是电机处的LED亮红一下,然后就没动静了。

板子背面,左边是飞控板,右边是导航板

板子正面,左边是飞控板,右边是导航板。

就这么拆装一次,就用不了了。俺手气可真霉

楼主:
今天按task00的指导,用AR1.0的飞控板接AR2.0的电调。通电后电调的LED一直亮红,看不出握手与否。
然后俺换上AR2.0的主板,接好上电……艹!绿灯了,电机动了,正常了!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死机了,现在又恢复了。

感觉似乎是电调莫名锁死了,碰巧用一代飞控解锁了。
总之一切都没弄明白,糊弄一番又正常了。

网友B:
已经放弃2代入3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按task00的指导,用AR1.0的飞控板接AR2.0的电调。通电后电调的LED一直亮红,看不出握手与否。
然后俺 ...

我现在只有一代主控板,也锁死了,等你不玩了后面转让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放弃2代入3代了!

三代要苹果5才能爽歪歪歪,太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有一代主控板,也锁死了,等你不玩了后面转让给我

亲,努力一把,将AR系列反编译,山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