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套能上微单么

楼主(2014-12-18):
飞越680pro、郎宇4108电机、30a电调。只能上4S电池。nazaV2的飞控。目前是12寸浆、如果上微单会不会拉里不够?5200的电池能飞多久?有朋友是这配置么

网友A:
云台和相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和相机重量多少

云台加相机有800多克吧、

网友:
8分钟以内

楼主:
就是说我这套上微单和云台没问题?如果换4S10000的还能起来么?时间能加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这套上微单和云台没问题?如果换4S10000的还能起来么?时间能加多少

电池自己还不是有重量,一般某个级别的动力不要想加电池能多留空的。
老老实实上s900或者高一,要么小金刚,要么全部自己做。tarot太软了。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基本一致,以前载飞越云台和狗飞14分钟左右。
现在升级H33D IOSD等等 只能飞10分钟左右了。
载微单肯定也是可以,但你要考虑到续航,估计最多5分钟吧。

网友C:
可以的,只是机架强度不够,建议换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基本一致,以前载飞越云台和狗飞14分钟左右。
现在升级H33D IOSD等等 只能飞10分钟左右了。
载 ...

挂狗5200的也只能到14分?那我还是挂狗吧,请问你的云台供电是怎么解决的?狗云台不是只能3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只是机架强度不够,建议换机架啊

要这么说感觉不是机架的问题了,电机也差点意思吧?只能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自己还不是有重量,一般某个级别的动力不要想加电池能多留空的。
老老实实上s900或者高一,要么小金 ...

哥们S900真心太贵,钱要富裕肯定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这么说感觉不是机架的问题了,电机也差点意思吧?只能支持4S

4108支持6S哦

楼主:
可是问tb卖家也说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问tb卖家也说不支持

和电机kv值有关的。690kv的只能上4s,380kv 410kv等低kv的4108s可以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电机kv值有关的。690kv的只能上4s,380kv 410kv等低kv的4108s可以上6s

我这个是600KV的好像只能4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基本一致,以前载飞越云台和狗飞14分钟左右。
现在升级H33D IOSD等等 只能飞10分钟左右了。
载 ...

云台的GCU支持6S电源的。

网友E:
4个4822 3.6微单起飞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4822 3.6微单起飞的飘过

你那个能上6S的吧?我这个这能4S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能上6S的吧?我这个这能4S飞

想挂微单乖乖的用6S 不然续航时间绝对让你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基本一致,以前载飞越云台和狗飞14分钟左右。
现在升级H33D IOSD等等 只能飞10分钟左右了。
载 ...

哥们问一下我那个680晃动特别大、尤其是原地转的时候、问一下你的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