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图传效果都这么差吗?求高手~~

楼主(2014-12-18):
上午首飞,配置是 cc3d 700线sony摄像头(150多的正品) 500mw
图传
, 用的鹰眼锐视的屏幕。 飞了以后我醉了。。 这画质前面是人是狗都分不。小一点的树完全就看不清了。。。
放个上午vcr录的效果,实际飞行效果比这个视频质量还差。
兄弟你们你们穿越那些小树林 也都是这画质吗?

网友A:
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B:
没看到有狗呀?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700线么?我醉了!
CCD太小了,稍微大一点的动态根本处理不过来!

网友D:
穿越还得戴眼镜,屏幕是没多大用的,看不清的。我还拿涵道机来FPV,爽爆了,分辨率就是那么低,习惯就好了

网友E:
哈哈哈哈哈 就视频上看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的肥鲨明天到~要试下~

网友F:
500mw的图传这么闪?

网友G:
得去复杂地形玩 采可能牛逼

网友H:
正品的sony700线绝对比你这清晰,模拟信号传输的画质确实不太好,但是绝对不至于像你这样的模糊。我的也是鹰眼显示器双接受,大力电子处买的218元的sony700线ccd摄像头 28板的,比你这好太多了!
楼主试试同一个摄像头不同图传下画质区别,是否图传问题,图传有些质量太差也会导致画质打折。

网友I:
哥们你这肯定有点问题啊,镜头焦距没调好吧,实际在屏幕上看很清楚的

网友J:
昨天微信给我传的是黑屏,刚看到 感觉你背光的时候还是稍微清晰的,正对阳光的时候很模糊,飞的低了离树近了还是能看到的,就是飞高了距离远了就很模糊了

网友K:
可以看到起飞的时候近处的草还是很清楚的。我估计是镜头焦距没调好。你松开镜头上的小螺丝,旋转镜头,把对焦调到适中的位置,应该会好些。

网友L:
看倒色散(色邊)嚴重 , 鏡頭質量很差吧 ! 我買要自組的CCD , 鏡頭+CCD 不用100元 , 比你那個好得多

网友M:
楼主,你什么机架,什么电机啊?感觉声音不太对劲啊,另外你的机子很不稳定的感觉,我的QAV250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N:
这图像也太差了吧,不像700线的正品SONY CCD啊,楼主尽快换个图传测试一下

网友O:
真心感觉到如果当个飞行员,可是素质要过硬啊。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