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四轴QQ飞控2208电机加天地飞6A

楼主(2014-12-19):
曾经玩了一段时间电直和固定翼 因没时间练习后来就只能做收藏了
后来玩起了大脚车和小快艇  一直很喜欢(不用练模拟器
最近发现四轴非常火  在论坛潜水学习后决定入手,先来个入门级的想感受一下。
配置如下:
XXD2208电机  KV1100 36g X4   ¥120
XXD30A电调                 25g X4   ¥120
F330机架                    145g X1   ¥38
QQ飞控                        12g  X1   ¥69
8038桨                                4对  ¥24
2200mA  7.4V 30C电池       1个   ¥45
                                                           加邮费共420
控自备  2008年买的天地飞6A(日本手)

装机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与大家分享:
1.我买的这个QQ飞控解锁是 油门控制杆向右  与说明书中美国手的控解锁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浪费了我半小时。
2.我这个QQ飞控解锁后桨是不转的  只有给油后才转 之前在各种视频中看到的全是解锁后就自转 难道是改进了!!目前的状态我非常喜欢。
3.现在的2208电机和我5年前买的真是没法比 四个中有两个轴承有问题高速有异响 用手拧电机时感觉磁铁吸力明显不如我之前买的强 按理说KV值一样磁铁吸力应该是一样的 但这也差的太多了。
4.附上了天地飞6A控的设置图  供那些还在用此控的玩家参考

试飞后感觉非常好!非常稳!而且没想到我自制给大脚用的的18650也能飞起来,只不过油门都推到2/1往上了!
还有就是论坛里大家都说的油门不好控 大一点就很高收一点就下来了!  另外就是变向飞行时掉高度 必须要补油门 等稳定后还要再收点 要不就高飞了!
之前还合计飞行时震动大想给飞控装个减震  但实际飞行时 感觉很稳就没装
总的来说 非常满意

装机图片如下

买的所有东东

买的所有东东

安装电机

安装电机

安装电调

安装电调

飞控接收临时安装 试飞用

飞控接收临时安装 试飞用

桨安装

桨安装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

我的控设置

我的控设置

自制18650与新买的电池对比

自制18650与新买的电池对比

网友A:
这18650放电倍率不够吧,起飞降压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8650放电倍率不够吧,起飞降压会很大

确实啊!用在大脚车上时都不能装报警!一给油报警就响了!只能对付玩了!
这个电池是1300一节的动力电  但不知是几C的 是从电动工具电池组里拆出来的
我组的是2S2P 也不知最大能放出多少!!
有了解的帮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目前18650大多放电在10A左右,2P也就20A,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一个正常工作就在10A左右,你四个电机根本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18650大多放电在10A左右,2P也就20A,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一个正常工作就在10A左右,你四个电机根本就 ...

我用的电机是2208 应该能少一些吧!!当初也是考虑太费电所以才选的2208
刚刚收了一下:2208用八寸将 电流约在8点几A  四个就是30几A   还是不够啊!
看来还得买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2208 应该能少一些吧!!当初也是考虑太费电所以才选的2208
刚刚收了一下:2208用八寸将 电 ...

你在错误的路上,一去不回头…………等撞到头破血流才发现,原来自己白花了这么多冤枉钱……想省钱的结果就是,花了更多的钱,走了更多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错误的路上,一去不回头…………等撞到头破血流才发现,原来自己白花了这么多冤枉钱……想省钱的结果 ...

求大侠给小弟指一条明路!万分感谢

网友C:
玩飞机的没有不废钱的,小有小废,大有大废。想一步到位的,很多人都是一个幻想。楼主很理性,等QQ玩熟了,飞APM还那么容易炸鸡吗?要是一上来就S900,会有什么后果?另外,靠玩多轴赚钱的,又会有几个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侠给小弟指一条明路!万分感谢

老老实实买几块20C以上的动力电池,便宜的也可以用一段时间,只要使用恰当,不过放,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我想说明一下!18650电池是从朋友那弄来的一分钱也没花  目前手里有不下几十节 全都自组成电池组!
大脚车  快艇 出去玩都是至少带着十组电池   爽够了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飞机的没有不废钱的,小有小废,大有大废。想一步到位的,很多人都是一个幻想。楼主很理性,等QQ玩熟了, ...

我一共只玩过2架4轴。第一架就是买的PIX自己组的。乐天20A电调,飓风 2216电机,一次性成功。第二架是双11,大疆半价,搞了个精灵1.
不要和我说PIX或是APM多复杂。根本没觉得。现在论坛里这么多教学贴,对着贴子装机,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我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最多只使用基本功能飞行。以后玩熟了,再使用更高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我想说明一下!18650电池是从朋友那弄来的一分钱也没花  目前手里有不下几十节 全都自 ...

东西你都买回来了,就这么着吧。等你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再慢慢换
我看了你的遥控。这控是我亲眼所见最不靠谱的遥控之一。
手里的东西先玩,等失控炸机了,换个新款的白色D10.
等你发现电调线性不好,电机转速不一致,再换好盈电调。朗宇之类的电机
等你觉得这个机架太差,再换机架……。

网友:
我去楼主,飞控你就直接皮筋扣的么,好歹也粘块胶吧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