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机破了一点皮,电池漏出液体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18):
如题。就破了一点皮,漏液了,充满电飞起来,漏液的那一片掉电压很快,怎么办呢,不想拆开再补一片电池

网友:
建议还是别用了,有燃烧的可能性...别因小失大

网友:
赶紧把漏液的那一片电池拆掉

网友:
一旦漏液,绝对不能再用了!充电时也会出现意外,真的别因小失大。

网友:
赶紧换调楼主

网友:
抓紧时间换掉

网友:
果断换掉……

网友:
自己会焊的话就换片,不会就扔了吧

网友:
果断拆 3s拆2S用.......

网友A:
我遇到与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把漏液的地方用AB胶封起来,照常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立刻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与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把漏液的地方用AB胶封起来,照常使用。完全没问题

这种方法完全是留下极大隐患,无论是使用中还是保存,漏液锂电池绝对是祸害,一旦在充电过程中燃烧后果及其可怕,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如果不信,可百度搜索“致命电池”,看看锂电池的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完全是留下极大隐患,无论是使用中还是保存,漏液锂电池绝对是祸害,一旦在充电过程中燃烧后果及 ...

当初也是怕怕的,但身边有2个模友这样处理都没问题,现在封起来,已经杜绝漏液了。还听模友说漏液不会导致起火,只会影响电池的性能,真正导致电池起火的是过充。

网友:
这破损那个,有可能 影响整个电池 性 能,破的那个拆掉 或者换新的。

网友:
因小失大

网友:
扔了!不能用了

网友:
干脆作废算了。

网友:
把漏液的一片电池拆下来

网友C:
出《电子报》合订本,1986——1999年的另有一本1983年的,另有几本电子制作的书全部100元。最好发信息,电话18982403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