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满血复活哈哈哈

楼主(2014-12-18):
还略有几处伤疤。。。。维修费用1200
配件列表:
四个V3058 KV580电机
4对1238 APC桨    ///////////////
4片3M胶
30根黑色扎带
12个香蕉头公头
6个T插公头
DAYA550长机臂(尾部)一根 16mm外径 1根
DAYA550 机臂套筒 2个
DAYA550顶部装饰板  1个
DAYA550 脚架碳纤板 1个
DAYA550铝柱红色 2个
DAYA550红色管夹 1个
DAYA550特制凹型沉头金属垫片 2个
DAYA550电机座 1片
狮子4S 5200电池
黑白硅胶线 16AWG 各两根
黑白硅胶线 14AWG 各两根
电池粘一米
电池魔术扎带20CM 30CM  各三
一个BB
四个铂金30A电调(疑似)一个电调坏
电调热缩管 4个
SJ6000 前面板 电池盖
遥控接收机的天线
香蕉头 T插 热缩

直接上图,一次看个够~~~~

网友A:
daya有没有集成的2D头追云台了。。加个管子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有没有集成的2D头追云台了。。加个管子好用?

脚架低,2轴云台高度不够,会碰地面,等厂商出了高脚架再上,那两管子就是专门给云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低,2轴云台高度不够,会碰地面,等厂商出了高脚架再上,那两管子就是专门给云台的

貌似仿也没仿出朵花来。。就是价给仿低了

网友B:
580kv 4S下怎么还用12寸的桨哇 会不会效率发挥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脚架低,2轴云台高度不够,会碰地面,等厂商出了高脚架再上,那两管子就是专门给云台的

高脚架已经出来了 沉金板也出来了 你找客服要他会买给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脚架已经出来了 沉金板也出来了 你找客服要他会买给你的

我的手又开始痒痒了。。。我的钱包又要哭了。。。

网友:
怎么死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脚架已经出来了 沉金板也出来了 你找客服要他会买给你的

是达亚模型淘宝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达亚模型淘宝店吗?

只要换两片侧档咯,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达亚模型淘宝店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0kv 4S下怎么还用12寸的桨哇 会不会效率发挥不出来啊?

那换多大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又开始痒痒了。。。我的钱包又要哭了。。。

我的钱包君已经上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达亚模型淘宝店吗?

都说v3508脆弱 你为什么还有用它呢 看我的电机比它更风骚

网友:
你这修理费真是让人咋舌啊

我还只是你的零头多点,还含有不少备件

你的心理能力真不错

网友:
装机太不讲究了,细节问题没处理,很危险,线材走碳管里走要包热缩管或者束线管,螺旋桨建议用压片

网友:
损失不小楼主

网友:
这不像复活啊?这就是换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安装电调值得参考,刚建DAYA新群 30056882 欢迎一起交流

装过下面,装过上面,发现都没装在侧面来的紧和美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说v3508脆弱 你为什么还有用它呢 看我的电机比它更风骚

这叫什么?怎么样?。。。。。朗宇V3508不是很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叫什么?怎么样?。。。。。朗宇V3508不是很好吗?

ld power s3508还没用不好评价 但好多人都说v3508不耐炸 它镂空的太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d power s3508还没用不好评价 但好多人都说v3508不耐炸 它镂空的太狠了

SO GA。。。。原来是这样。我要是用V3508的时候,尽可能不炸

网友:
V3508   配1238.。。。。。。。。580KV 和 700KV 那个更好???应该是700吧?580的是不是可以上13?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O GA。。。。原来是这样。我要是用V3508的时候,尽可能不炸

额 谁都想飞的时候不炸机 每个人都在尽可能不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谁都想飞的时候不炸机 每个人都在尽可能不炸机

不作不死。。。。我入门初飞的时候小炸一次(没校准)。以后就没炸了。。。嘿嘿

网友F:
2轴云台不会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2轴云台不会碰地

我那云台直接压着地面了。。。结构太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过下面,装过上面,发现都没装在侧面来的紧和美观

装在侧面,这样电调讯号线够长吗? 一定要延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在侧面,这样电调讯号线够长吗? 一定要延才行吧?

对的,我加了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2轴云台不会碰地

你这是多大的桨 有果冻吗 我想上三轴云台

网友:
1255桨 无果冻

网友:
搞的这么惨啊,人都给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