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飞不起来,100%油门下。必须要微调油门+才能起飞

楼主(2014-12-18):
如题,论坛收了一个二手没飞几次的977,100%油门下飞不起来。必须要加两格的微调,而且动力感觉也不是很好

网友A:
可能是桨螺距不够,将三个球头逐个拆下,逆时针旋2到3圈,装回去再看看

网友B:
这么说新版977还真能调螺距了。。。?

网友C:
让大桨的夹角大一点 就好了 角越大飞的越猛

楼主:
谢谢热心模友,找到原因了,还是大齿盘位置的原因,主轴一定要突出大齿盘2mm,这样主轴上下是几乎没有间隙有虚位的,搞定后,动力比之前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