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2+h33d+狗3,有点抖动,怎么破

楼主(2014-12-18):
风力大概3级,拍出来画面有点抖,怎么解决啊

网友:
离大转轮太近了吧

网友:
楼主怎么不配点音乐

网友:
下面有个雷达站,楼主小心哦!

网友A:
我的也是类似问题,双11买的P2+H33D云台,不过挂的山狗,楼主可以把狗的帧数调到60帧上。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的山狗只有720P的60帧,所以果冻是没有了,但是画质那叫一个渣,另外我的P2在限高以下高度没有果冻,但是飞太高还是有,最终问题应该是飞机震动过大导致的。坑爹的双11。再也不会在双11买东西了。

网友:
同是苏州的顶上,换硬一点的减震球,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啦,再有原片不是作为作品出现的,后期还需要调色增稳制作呢,后期做完就好看很多啦,这就够好啦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类似问题,双11买的P2+H33D云台,不过挂的山狗,楼主可以把狗的帧数调到60帧上。看看能不能解决问 ...

我朋友也买了双11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云台的版本的问题,换成1999的就没问题的,我的也是抖,但是画面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也买了双11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带飞机 带云台全部发回去了。

网友:
双十一的货没问题

网友:
基本感度高了点,降低5-10点,如果调的很高60fps也会出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