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ision的两轴无刷云台(3D打印)

楼主(2014-12-18):
根据国外的图纸制作的精灵2vision的两轴无刷云台
我认为这是对精灵破坏性最小的改装方式
配件清单
1.两轴无刷云台控制板孔径45mm*45mm
   传感器,要带孔的,孔距15mm
2.2804云台电机两支,注意要侧出线的,而且要引线足够长,特别是俯仰云台电机
3.M3*16螺丝*4
   M3*6螺丝*8
   M2*6螺丝*8
4.四节的耳机延长线*1,线要足够软
5.22#硅胶线红黑若干
图纸下载
1.这是用于查看图纸的软件
http://pan.baidu.com/s/1hq3SEUS 密码54bz
2.这是云台的3D图纸
http://pan.baidu.com/s/1eQ1oUUA 密码zikb
图纸里面有两个版本的控制板外壳,传感器外壳和蛋蛋支架,我用的是大的外壳,传感器外壳和蛋蛋支架用的匹配两孔传感器的
同时还有一个配狗的支架
感谢国外哥们的辛勤劳动

说明:
1.下图是精灵2v的插头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得知12V电源可直接从插头得到,

2.我做的这个云台最后整机重量是1340克,增加了150克的重量,
3.调整云台重心时记得把蛋蛋的盖子取下来,不然取了盖子之后又不平衡了
5.云台控制板的接线请根据定义自己查
6.不建议小白自己做,控制板的接线要自己开脑洞,
    控制板的外壳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才能匹配不同的控制板,因为控制板的接口位置不同
目前的问题
1.遥控调整俯仰不知道怎么弄,原装的舵机输出带增稳,没法用,请有关大神明示
2.我飞了一下,震动很大,应该是感度要重新调整,减震球也要换,具体怎么换我还没搞清楚

重大发现:云台俯仰可控已经解决,将无刷云台的俯仰控制线
              接到蛋蛋舵机云台的信号线上面,然后在调参软件里面将
              云台感度设置为0,这样飞控就不会根据姿态输出信号,
              舵机信号全部由手机APP控制,也就是俯仰角度全由手机控制
12-19更新:震动已经解决,将原装的减震球换掉即可,换成某宝上中硬的减震球即可
               现在拍出来的视频比较满意了
             另外关于初始俯仰角度设定,因为当蛋蛋头向下时脚架高度不够,但是平视高度是够的,
             开机之后俯仰角度输出信号默认是中位值,所以只需在调参软件中将中位值修改为跟最低值一样,
              即可保证开机之后云台默认保持平视

以下都是装好的图片

网友A:
用的啥规格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规格电机?

2804的云台电机,帖子里面写错了

网友B:
蛋蛋里面是啥相机

网友:
俯仰接飞控F2 ,三心线的中间红线(+5v)不要接,只接上 下 2芯

精灵2 Vision改装群  1209228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蛋蛋里面是啥相机

蛋蛋还是原来的蛋蛋啊,不好改的,原装蛋蛋里面集成了图传的……

网友C:
感觉这3D打印云台不是一般的厚啊……

网友:
厚重感十足啊

网友D:
对于vision来说,这就是福音。
不知道造价如何,效果如何。
效果好,不晃无果冻,价格相对合理,你就可以开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vision来说,这就是福音。
不知道造价如何,效果如何。
效果好,不晃无果冻,价格相对合理,你就可以 ...

我没打算卖,只是分享经验,这个本来也不一般动手能力能做好的,要懂无刷云台的接线定义和调试方法,手头要刚好有合适的材料,DIY的乐趣除了便宜还有就是自己做成一件东西的成就感,3D打印花了240,两个电机150,控制板85,其余都是自己东拼西凑的小零件,比如螺丝就是我组四轴多的,耳机延长线就是诺基亚手机的线控。现在就是减震还在想办法解决,我现在也担心果冻不好解决,要试很多减震球才知道那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3D打印云台不是一般的厚啊……

增加了150克的重量,应该已经算轻的,厚是为了强度,中间都是蜂窝填充的

网友E:
直接拆了上h33d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了150克的重量,应该已经算轻的,厚是为了强度,中间都是蜂窝填充的

哦,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了上h33d不就好了

没狗,我也不是要求很高的,玩玩而已

网友F:
调参软件调中位值,是哪个选项?是微调俯仰吗?调为什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参软件调中位值,是哪个选项?是微调俯仰吗?调为什么值?

高级,云台选项,中位值跟最低那个一样就行了

网友:
另外关于初始俯仰角度设定,因为当蛋蛋头向下时脚架高度不够,但是平视高度是够的,
             开机之后俯仰角度输出信号默认是中位值,所以只需在调参软件中将中位值修改为跟最低值一样,
              即可保证开机之后云台默认保持平视

这个具体是在精灵的调参软件里,《高级选项》的《云台》中的《舵机行程限制》里的3个数值,大家参考以下数值:最大830,中值-65,最小-930.这样云台就能保持平视。

网友(2015-02-01):
楼主你好,我买的和你是同一家的电机,俄版固件,可以放出具体調参参数吗?谢谢了…

网友C:
搞了一个星期了,就是参数不好调…

楼主:
这是我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参数

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搞了一个星期了,就是参数不好调…

这个重量  全速爬升 每秒只有4-5米,然后 还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重量  全速爬升 每秒只有4-5米,然后 还掉高!!

没那么夸张…

网友:
我的就是 我改了云台 整机重量1390  全速爬升只有4米多,越高越慢 200米后只有2-3米每秒,然后悬停看到 还掉了下高度再停住。 大疆要求整机重量不超过1300克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G:
因为我喜欢穿云,每次上升速度特别在意,试了好多次 上升受大极大影响,所以最后只好放弃。你可以观察下 你全速上升速度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G:
还有个 除非你是 新版精灵2和 2V+的2312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 除非你是 新版精灵2和 2V+的2312电机

你的也是蛋蛋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也是蛋蛋机吗?

是的,只是改的云台不一样,但是重量一样,蛋蛋机就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只是改的云台不一样,但是重量一样,蛋蛋机就是坑

哈哈,动手才有意思嘛,随便玩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因为我喜欢穿云,每次上升速度特别在意,试了好多次 上升受大极大影响,所以最后只好放弃。你可以观察下  ...

我今天试了确实有掉高现象,没办法减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试了确实有掉高现象,没办法减重啊

减不了,所以我放弃V 了,奶奶的 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减不了,所以我放弃V 了,奶奶的 不给力!

我就这么先玩了,去年双十一刚买的,实在不行还用原来云台,起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