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肥鲨眼镜图传电源接入

楼主(2014-12-18):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降压器(或者说是稳压器)那里有2S 3S插座 是不是直接连接到动力锂电的那个平衡端子????
如果不是的话 怎么连接?从T插那里接个平衡端子出来接到2S或者3S插座?

网友A:
肥鲨不是降压器,把平衡端插到3s插座,2s电就插2s的,3s就插3s的插座。

网友:
这样理解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鲨不是降压器,把平衡端插到3s插座,2s电就插2s的,3s就插3s的插座。

我的意思是 一个250上面只有一个电池嘛 就是 动力电是T插 图传电是同一块电池的平衡端?

楼主:
如果上面正确的话 那这样行不行的呢???就是在电调那堆线那里加进去一调3S电4P的平衡端子 插到标示的降压器那边

楼主:
哈哈哈 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

楼主:
这是我自己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自己一个人单飞 挺痛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上面正确的话 那这样行不行的呢???就是在电调那堆线那里加进去一调3S电4P的平衡端子 插到标示的降压 ...

也可以直接动力电上接图传,如果有图传有干扰就把肥鲨的滤波器给接上去,滤波器只需要四根线两根进两根出,一边接3s的插座另一边接tx插座tx接图传
记住+ -不要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直接动力电上接图传,如果有图传有干扰就把肥鲨的滤波器给接上去,滤波器只需要四根线两根进两根出 ...

呃....不是很懂....上面那两个方法都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自己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自己一个人单飞 挺痛苦的~

我也一直单飞中,一个人是寂寞,但通过研究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也非常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不是很懂....上面那两个方法都是没问题的吧?

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不是很懂....上面那两个方法都是没问题的吧?

肥鲨的图传发射供电12V,可直接接3S供电,不是用平衡头取电,可以用一拖二再引出一路,如果怕动力电不稳或有干扰可再串接一路12V稳压滤波块,我的小QAV250直接供电也没事,另一端接摄像头,线序要接对,一般黄线为视频信号线,白、绿为左右声道信号线,红色为5V摄像头(SONY 700线等供电为12V得格外供电且地线接供电负极)供电线,黑线为地线,不要接错了。如有飞控,接线方式还得依实际情况而改变。

楼主:
吖~明白了~就是没有分电板的话 就直接接在一堆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肥鲨的图传发射供电12V,可直接接3S供电,不是用平衡头取电,可以用一拖二再引出一路,如果怕动力电不稳 ...

好!明天装机的时候 先假装下 让你过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明天装机的时候 先假装下 让你过目下~

恩,接这个千万不能急,确认无误了才能上电,要不后悔莫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明天装机的时候 先假装下 让你过目下~

ok

网友C:
对就是直接插平衡头……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直接插平衡头……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不太想直接插平衡头~想留给BB响~
就是不知道第二种接一条线出来的方案行不行....而且4P端子有4条线~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C:
geziming0210发表于2014-12-19 10:52:52

我是不太想直接插平衡头~想留给BB响~
就是不知道第二种接一条线出来的方案行不行....而且4P端子有4条线~也不知道怎么接~
遥控器上设置时间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上设置时间报警吧!

天7屌丝控 ~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7屌丝控 ~没这个功能吧~

有呀!谁说天7 没有计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呀!谁说天7 没有计时器的????

呃~那个时间好像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