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型--X8多旋翼,20日更新~

楼主(2014-12-18):
打造中型--X8多旋翼

      折腾是乐趣,一年来做过大四轴、环形机、六轴,不停地折腾,呵......;本想再做个米8,估算了一下,上15寸桨轴距得1.3m以上,太大,折叠的又太重,实在不方便携带。
      据说X8稳定性、机动性能不错,准备再精心打造架中型X8。将飞越的680六轴果断的拆掉了,不是说飞越680不好,它最大的优点是架子轻,挂个狗云台+狗最适合,适合长航时,我曾经挂6S12000ma电悬停40分钟;缺点是机架太单薄,不能载重过大。

主要配置如下:

机架:自行设计+加工=730mm轴距,中心板2mm碳板,直径25mm,22mm3K碳卷管,米8机型设计兼容四轴,暂时没采用折叠(会增加不少重量)
电机:JF4108-380KVX8,单颗重量108G,最大支持15寸桨,原680上用的这款电机,觉效率很高
电调:好赢铂金30AX8
桨:DJ-1555碳桨,喜欢这种桨形,效率也很不错,觉比TM桨形效率要高
飞控:naza-V2+GPS
遥控:方案一:DJ5.8G控+2.4G图传,方案2:futaba14gs+DJ高清图传(配双遥控)
电池:6S10000ma重量:估算空机重量(带6S10000ma电)在3800G左右,加上微单及云台(1160g)约5000g,最大起飞重量>8KG

上高清图,欢迎鉴赏~

顶面观,硕大的中心板,设备安装空间大,含8枚电机重量1570g

JF4108-380KV无刷电机商家测试数据

骚红(前置)+经典黑5mm管夹

简洁的起落架设计

22mm脚架支撑臂,内POM立柱加强

8枚好赢铂金30A电调+缠绕管保护(原用过蛇皮管真心不好用),电调并接,电源输入线为14W硅胶线,重量386g

简洁对称的4系列电机座,管头POM内圈支撑加固

naza-V2外壳用0.2mm纯铝板三面抗干扰保护

naza-V2+整装待发的子 dan头

naza-V2

naza-V2底面高粘性双面胶固定(某种黄色双面胶粘性极强,好像叫黄油胶)

电机座校正(首先必须做2对称电机的垂直校正,然后做中心板的水平校正)

12月19日更新~

24V航灯(8种模式,亮度可调)

大空间的中心板

电调装在电机两侧,电调线还没处理,

1555双桨,在只有一对桨的情况下,加电试了一下,动力很足,用手拎住相对应的机臂,也就是说在只有一臂动力的情况下,不到50%油门就可以升空

采用DJ5.8G遥控,D.BUS接口。遥控方案有2个:一是DJ5.8G控+2.4G图传;二是futaba14GS控+DJ高清图传。

X8占用了所有8个电调接口,云台控制是否需要再加套遥控设备实现双遥控(云台DU立控制)控制?

完工的FT-3D-KT板固定翼

12月20日更新.......

小巧的分电板

分电板热缩管+魔术贴封装

5.8G遥控接收天线

机臂加上了航灯,机腹留有大空间,便于安装云台、图传等设备

顶面图

左边是孪生兄弟“大神龟”

折叠状的孪生兄弟“大神龟”

有3对桨还在邮寄路途中,试飞即将进行......

未完,待续......

网友A:
我有买错的两块全新老虎6s10000电池 需要吗6463112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买错的两块全新老虎6s10000电池 需要吗646311286

买过这电池,由于电芯的一致性不太好找商家换过一次,这电池要靠运气~

网友B:
不错!  顶一个
目前也在装x8的路上  8个3508
固定起落架的那个铝件哪买的 求pm!

网友:
主控不会被干扰吧,倒是给gps做个碗一样的铝支架应该不错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期待飞行报告

网友:
架子多重

楼主:
好像不到70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顶一个
目前也在装x8的路上  8个3508
固定起落架的那个铝件哪买的 求pm!

没有卖的,自己加工的,不是铝合金,是pom材料~

网友C:
不错...重量可以了...架子搞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重量可以了...架子搞了多少钱

没细算,所有部件不算加工费不到1000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细算,所有部件不算加工费不到1000吧

X8电池建议你用6S格式12000....我已经拐了弯路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电池建议你用6S格式12000....我已经拐了弯路回来

为何?拐了什么弯路?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拐了什么弯路?分享一下~

格式电池飞行时间比其他电池要好...用过达普等其他牌子电池...航线太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式电池飞行时间比其他电池要好...用过达普等其他牌子电池...航线太可怜

电池关键是电芯的一致性要好(电芯之间误差越小越好,一般要求<0.03,通过大电流放电测试很容易检测出电芯质量),再就是要足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关键是电芯的一致性要好(电芯之间误差越小越好,一般要求

对..不过格式电池死贵..贵有贵的好

楼主:
不知道X8的玩家是如何控制云台的?请指点~

网友D:
大哥没有用分电板 直接焊接接头的啊?

网友:
机子真漂亮,能否发张中心板的图参考下,谢啦。  244486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没有用分电板 直接焊接接头的啊?
有分电板的,只不过比较小,大约3X4cm,本帖子里有图的,你没认真看啊~

网友:
请问你的电调信号线是并联吗,那为什么说v2的8个口都插满了呢,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