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中的同学, (a + b)(a+b) + (a-b)(a-b) = 2(a*a + b*b) 是个什么公式来着?

楼主(2014-12-18):
如题。

(a + b)(a+b) + (a-b)(a-b) = 2(a*a + b*b)
印象中,它是一条很著名的公式。

具体是用来说明什么问题的,谁还记得呀?
有没有用几何的方法能直观证明这条公式的?

楼主:
在说明伯努利原理微观解释时,有一种思路是可以用到这一条公式的。

现在卡在这里了,这条公式不好直观理解。
希望念高中的同学能帮忙,给点思路。

多谢!

网友A:
把数字带进去 a=1 b=2 一算就直观了

网友B:
几何方法证明不知道怎么证明:这个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化简公式,通过变换形式把复杂的公式化简。
(a+b)(a+b)+(a-b)(a-b)
=a*a+2a*b+b*b+a*a-2a*b+b*b
=2a*a+2b*b
=2(a*a+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何方法证明不知道怎么证明:这个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化简公式,通过变换形式把复杂的公式化简。
( ...

感谢分享。
有没有形象一些的证明呢,构造一个几何图形之类的?

网友:
用两个边长为a和b的正方形摆一摆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步骤多一点。由图可知:(a+b)(a+b)+(a-b)(a-b)=s1+s2+s3+s4+s5    ;s2=s6+s7    ;s4=s7+s8     ;s6=s8     ;s3=s7       ;s2=s4             .把后面的式子代入第一式即可得:(a+b)(a+b)+(a-b)(a-b)=s1+s1+s7+s7=2(a*a+b*b)

网友:
都系人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数字带进去 a=1 b=2 一算就直观了

楼上说得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哈哈哈

特例代表不了普遍规律。

网友:
图画的好啊!应该还有S1=S5+S6+S7+S8吧?否则算不出来哦!

网友(2015-02-06):
是不是叫完全平方,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