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刷锅

楼主(2014-12-18):
是不是绕着特定点以圆形为轨道旋转拍摄呢

网友:
就是围绕目标物转圈

网友A:
吃完饭,把锅洗了,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完饭,把锅洗了,刷锅

网友:
刷锅是直机的动作  多轴叫兴趣点环绕

网友:
以一个点为中心,保持机头朝向此中心点,做360度环绕飞行,叫做刷锅

网友:
楼主多在家刷碗刷锅,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动作了。

网友B:
刷锅 大概是源于遥控直升机的3D动作。    既然是锅,就不是指的平底锅。
一般是形容直升机的旋翼平面形成的轨迹像一口锅(一般锥形体)。
记得以前有高手讲过  一共要有16口锅可以练习去刷。
如果把直升机看作是一把带柄的刷子,分别要刷锅的内外表面。(旋翼冲内侧&外侧)
每一侧,还分为刷子柄冲上、冲下、冲前进方向、冲后。
以上是正常放置的锅,还有倒扣的锅。
这时需要把锅倒扣(倒锥体),重复以上各个动作。

多旋翼的刷锅,其实更类似遥控直升机的水平圆周动作。(像刷很浅很浅的盘子)

网友:
LS  他们家锅好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锅 大概是源于遥控直升机的3D动作。    既然是锅,就不是指的平底锅。
一般是形容直升机的旋翼平 ...

学习了

网友:
一点儿生活常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