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前辈,这款无刷云台有用过的吗?效果如何?

楼主(2014-12-18):
(无正文)

网友:
参调的好~还是好用~~

网友:
都是开源的俄固件,效果都差不多吧。。。

网友:
可以的,便宜,性价比是很高的

网友A:
3D 打印的好,我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 打印的好,我在用

3D打印的,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的,什么意思?

架子是3d打印出来的,控制板和电机不变。这样一来重量想对减轻这款云台调参调的好效果还是很不错了。想研究的话可以买块板子自己diy一下、。我上次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151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架子是3d打印出来的,控制板和电机不变。这样一来重量想对减轻这款云台调参调的好效果还是很不错了。想研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