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调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18):
自组穿越四轴,不用分线板,被电调接线难倒了,不知道图片上这样接对不对? 四根电调引出来的红线和T插上的红线焊接在一起, 黑线和黑线焊在一起?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这个自然,不过这样的话,作为分流的那条主线在通电时,负载很大

网友:
可以这样,,,

网友:
请教下各位~我买的是肥鲨图传 貌似有个类似稳压器这样的东西的 我另外接条4P平衡端子线在楼主说的那个点上 然后插到那个类似稳压器的物体上~这样行不行的~

网友:
就是这样链接的,注意别虚焊了就行了,大功率烙铁沁润透彻就行!
我的办法是线头扒皮一公分然后相对插接在一起,用细线缠绕捆绑,再用焊锡沁润。别忘了先套上热缩管!!

网友:
楼下注解很详细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非常感谢,尤其是楼上的wjdbj兄弟

网友:
没问题、我的H4 我都是这么焊接的
焊接的时候先把几条线的用东西绑一下
然后镀锡、最后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A:
顺便把图传的电源线也焊进去,不然到时候又得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图传的电源线也焊进去,不然到时候又得拆开。。

多谢提醒,不说可能就忘记了

网友:
普及,不仅是银燕,大部分的电调电源端都可以这样焊,这可比分线板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