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mini 的高度飘忽不定?谈何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垂直0.8米的精度?

楼主(2014-12-18):
精灵1 装了PMU + IOSDmini   (最新1.06固件)
放在室内桌子上,接上电池,不启动电机

开机时显示高度1米,飞机静止不动,每过几分钟,高度就增加1米。。。慢慢增加 2米,3米,4米。。。。。。12米。。。。。。

求解!

IOSD的显示高度来源是哪里?   GPS  ? 气压计 ?
什么原因导致高度会递增?

。。。。。。。。

网友:
顶下 同精灵1+PMU+Iosdmini 内置

网友A:
你当时就没有高度,你打到自动返航模式了,精灵得在上升20米后再下降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时就没有高度,你打到自动返航模式了,精灵得在上升20米后再下降返航!!

飞机在室内静止不动~~~~~~~~~~~诶~仅接了电池,根本没启动电机~~~~~~
不要管控在什么模式了,在任意模式下 GPS   ATT  均是这样高度递增

dji技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一定是iOSD的问题,有可能是气压计的问题。
由于气压计的工作原理,气压计工作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最好有高人能科普下

IOSD的高度数据来源于气压计,虽然飞机在室内仅接电池未启动,但是由于飞控,中心板,图传等设备已经通电,必然产生热量,而且热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导致飞机内部甚至飞机周边的空气越来越热,进而形成空气密度越来越低。

好了,这个时候气压计根据变热了的、密度变低的 气压得到了错误的高度数据,因此IOSD的显示的高度数值就随着开机时间的累积,不停的增加。。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所说的热量,对于气压来说,影响力是很小的。飞机热量带来的影响是很难和大气环境相比 ...

因为不止我一人发现IOSD的高度会自己变化增加,

但是搜了一下,论坛里仅仅有3个关于该问题的帖子。
虽然对使用没什么影响,但是想了解下

晴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双11,飞机刚到手,还没有加装IOSD , 新手练习,把限飞高度设置的10米,结果。。。可以猜到吧: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大约可以飞10米高,但是飞了一会后,飞机只能飞到1人多高了,当时不懂,以为电池没电了。。。。

现在想来,应该就是气压计捣的鬼

网友C:
我观察到和楼主完全一样的现象很久了…
我认为这是硅元器件的通病…我把它和陀螺漂移认作同一种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观察到和楼主完全一样的现象很久了…
我认为这是硅元器件的通病…我把它和陀螺漂移认作同一种现象了

感谢支持,2楼的xd也是一样的现象!

俺就是想知其所以然。。。
希望DJI,或者有其他高人能指点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2楼的xd也是一样的现象!

PT系列的 气压计误差目前估计是在10米范围左右 所以当LZ设定限飞高度为10米时是很危险的  貌似DJI目前的调参软件应该最低高度设置为20M吧?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正常的,起码在外面定稿跟使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