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了中文版的d固件,自己加的三段开关和旋钮,那个大神指导一下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12-18):
刷了d固件之后玩不转了,自己加的旋钮和三段开关死活不会设置了,找不到,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M大的固件,仔细看M大的帖子,里面都有讲解

网友:
我刷的m大固件   三段都有反应  就是凤凰里设置不了  郁闷啊  g6.5能设置

网友A:
您好楼主!你可以给我一个D7E的驱动吗,948516353@qq.com谢谢啦!连不上电脑我的电脑管理设备是黄色问号。用驱动人生也修复失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你可以给我一个D7E的驱动吗,948516353@qq.com谢谢啦!连不上电脑我的电脑管理设备是黄色问号。 ...

用的什么系统?win7的话链接网络,系统自己就会帮你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系统?win7的话链接网络,系统自己就会帮你下驱动

谢谢你的解答,中午已经连上了。是的就是用win7自动搜索的。只是用了3到5分钟时间才搜到的。我昨天只搜索1,2分钟就取消了,改用驱动人生,看来也不是万能的。也非常感谢“阿凡的号”这位朋友发送了驱动文件包给我。谢谢大家!!!

网友C(2015-04-07):
能否教一下怎样改开关和电位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教一下怎样改开关和电位器的

很简单啊,
g大帖子里都有的,

网友(2017-05-05):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
g大帖子里都有的,

现在的D大固件有中文吗?5.0那个,我想用来飞K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