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手机电池带动遥控飞机吗

楼主(2014-12-18):
问个初级问题,可以用普通手机电池板或者充电宝带动那种玩具级的遥控飞机吗,可以延长飞行时间吗

网友A:
最初级的遥控玩具动力电放电也比手机电池强。买辆奔驰车,你会为了降低油耗去换一个夏利的发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级的遥控玩具动力电放电也比手机电池强。买辆奔驰车,你会为了降低油耗去换一个夏利的发动机吗?

奔驰换个夏利发动机还能跑,应该是坦克换个奥拓的发动机,憋炸了也跑不起来。

网友B:
用手机锂离子电池的电芯组的动力电,飞过。

这样的飞机随便一飞就是半小时、1小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锂离子电池的电芯组的动力电,飞过。

这样的飞机随便一飞就是半小时、1小时的。

你有真正实验过吗?不要误人,真的能飞那么久厂家为什么不用,手机电芯10元内就可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真正实验过吗?不要误人,真的能飞那么久厂家为什么不用,手机电芯10元内就可买得到!

几年前的事儿了,努力回忆了当时的参数,供参考:

印象中,那架固定翼是 AX1806N 的电机,要么是KV2100配的GWS6030桨,要么就是KV2600配的GWS5030。
电池是一位模友送的 1000mAh 的手机电池,用的 2S2P,7.4V 2000mAh。
那架飞机挺重的,300g 左右。

那架在顺德的顺峰山公园飞过几次。

网友:
C数不够,也就是放电不足!2A电 放几次电池就废了!

网友:
要往废了整肯定也能飞小动力的,手机不也带振动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