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稳压模块 能带起2轴云台吗

楼主(2014-12-18):
12V的稳压模块 能带起2轴云台
,就这种云台。

楼主:
就是12V3A的模块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我的是坐台图传供电一起用3a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的是坐台图传供电一起用3a都够

多谢了,兄弟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亲测。。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B:
那种迷你的3A降压模块就是个坑,只要温度一高,自动降低输出电压电流,长时间使用2A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兄弟

不客气

网友:
3A的电流,如果是恒流的,是绝对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迷你的3A降压模块就是个坑,只要温度一高,自动降低输出电压电流,长时间使用2A都达不到。

是的,那种接线板上集成的5V 12V( 3A)的模块很垃圾,连1.5A都没有,图传上电就给拉到6.几伏。
然后重新买的单独的12V3A模块,带铝壳的。